楼主(2012-04-22):
用钳表测单相电的电流时可以夹一根线测吗?还是必须串进电路中测量,

网友A:
钳表就是为了不必串进回路测量的,单相电一般夹1根电线,夹2根电线应该电流为0.三相电路可夹1或2根,有时为了测量漏电流也可夹3根,正常也应该为0。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好。另外如测三相电时,同时卡AB相,表头所显示的是c相电流。

网友C:
测单相钳两根或测三相四线钳四根如有电流说明有漏电

网友D:
单相电一般夹1根电线,也可以夹2根测量,还可以夹3根测量。

网友E:
钳表如何串进电路???

网友F(2012-10-14):
其实,刚刚进工厂时,我也迷茫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