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2):
有一次PLC(220V)里面的一个大电容爆了,检查发现工人接线时,零线没接!  一直很费解,零线不接电路行不成回路,电容怎么会爆!
几个月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伺服驱动器(220V)也因没接零线,导致电容爆了! 现在我确信了!
    但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
 求高人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B:
是接地吧?不明白你的设备不接零线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C:
是不是地线接到通常所说的零线上去了

网友D:
是用380/220V隔离变压器供电吧?

网友E:
电容爆炸,无非是电容耐压不够,极性接反两种原因。

网友F:
是不是回路中又瞬间脉动高压存在,和接零线无关。

网友G:
电容还有极性吗?

网友H:
首先电容爆,常规就是两个因素,1给电容的电压 高过于它的耐压值了,2要么就反向了

网友I:
这个不好说啊。具体原因具体对待,炸的分别是什么样的电容 干吗用的这些你都知道吗》?

网友J: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不接零线?就接了一根相线吗?

网友K:
楼主没有说清楚吧!

网友L:
零线没进?能否上个图看下?

网友M:
元件质量问题。电容的容量和体积有关系(这里仅谈体积),容量大则需要较大的体积,如果减小电容体积,那么耐压,耐温能力都会下降。所以用容量的电容体积大一些的要更好些。当然电容的制造技术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电解电容的存放时间问题,如果所用的电容存放时间长,2年以上,电容的性能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N:
这一般是在设计控制电路时,控制电路的220V电源分别接了2条不同的相线,并且220V是通过外接零线实现的,当零线断开时,上面2条相线就直接加在原来接220V电源的控制电路上,造成原来220V的元器件超压损坏。
这一般都是设计人员设计电路的时候疏忽所致,所以,我们现在的电控柜,220V是通过输入380V,输出220V的变压器变过来的,这样可以不用接零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这一般是在设计控制电路时,控制电路的220V电源分别接了2条不同的相线,并且220V是通过外接零线实现的,当零线断开时,上面2条相线就直接加在原来接220V电源的控制电路上,造成原来220V的元器件超压损坏。
这一般都是设计人员设计电路的时候疏忽所致,所以,我们现在的电控柜,220V是通过输入380V,输出220V的变压器变过来的,这样可以不用接零线。
没太看明白,你是说两条回路用了2条相线吗?

网友O:
是不是主线的零线没接,通过别的电器串联的话PLC电压是35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