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SV037IH-4U的故障

楼主(2012-04-22):
各位前辈我接手一台LS  SV037IH-4U的变频器。上电显示LG IS LOADER   SELF TESTING操作面板的按键无效。也不能运行。24V和10V电压正常。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先谢了

楼主:
咸老师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我对LG的经手不多。查一下说明书有无这个代码,若有,据提示进行检修相关电路;若无,建议咨询厂家技术人员。有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请现身指点一二,我这里有奖!
像这种说明书中没有的代码,一是检查检测电路有无输出错误的故障报警信号,若有,排除误报故障,就随之修复。不易查出故障原因,咨询厂家技术人员,就是一个好法子了。

楼主:
谢谢咸老师指点。不过他报的代码说明书上没有,我把电流检测的信号给处理了的,接触器我也是给处理了的。谢谢各位了。

楼主:
咸老师可以再帮我确认一下吗。我自已修了一下主板。现在变频器是可以运行了。但是他还是显示的是看不明白的英文。LG IS LOADER SELF TESTING也就是这个。要在刚开机时就按面板上的键。还可以设置参数。要是设置好了就会又显示那看不明白的东西了。我现在想确认的是。现在是主板有问题还是面板有问题。请教厂家是没有用的。他们叫我邮到他那去给我修,多少钱要看了再说。那不是废话吗。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B:
可能是5V电源电压偏低.你查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