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关于家用220伏机械电度表的问题!请教各位电工师傅!机械电度表的4个接线桩怎么相互是通的?测电阻情况下!

楼主:
这样正常么?

网友A:
参考下面的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的电路图!

网友C:
通就对了,不通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