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输入点:上限位开关(X4),下限位开关(X5),位置档1(X6),位置档2(X7),位置档3(X10)     输出点:Y0(步进电机电源)
现实功能:
位置手柄拨到X6时,步进电机正转到一个位置;位置手柄拨到X7时,步进电机继续正转到下一个位置;位置手柄拨到X10,步进电机继续正转到下下个位置。然后,我再把位置手柄拨回X7,再拨回X6,需要使步进电机反转回原来的X6和X7的位置,我如何编写这个程序,我只知道X4是控制M2(正脉停止),X5是控制M3(反脉停止),那M4\M5如何控制呢?有没有谁能给个具体一些的方案?
我看过1PG的模块手册,上面的一些设定基速之类的TO和FROM命令,好象对我要现实上述这些功能没什么具体作用,哪位大侠帮帮忙呢,急用的程序啊,谢谢!

楼主:
要命了,等一上午,竟然没有一个人会?

网友A:
1PG给步进用啊,开玩笑吧,用y0高速脉冲不行吗?

网友B:
FX特殊模块用户手册上有详细的FX2N-1PG使用方法;

楼主:
目前就是不会定位,正、反转倒好象问题不大,关键是不知道怎么使步进电机按照我需要的旋转圈数转完后停止,就一直转个不停~!是用哪个K17吗?用了一下,没用啊。

网友A:
要自己写步进程序来控制的吧,电机转的圈数受你发的脉冲个数来绝对,脉冲频率绝对速度。打比方,步进第一步给正转500个,第二步1000个,返回就是负脉冲,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