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如题,我用mcgs连接modbus rtu温控器问题,测试时一直读不出数据,但我用modbus poll读设备是读得出数据的.
设置如下图:modbus poll:
mcgs:

求助各位大师...小弟不知错在哪里
设备的格式:
命令帧
地址 命令 地址高字节 地址低字节 寄存器个数高字节 寄存器个数低字节 crc高 crc低
应答帧
地址 命令 返回数据字节个数 返回第一个寄存器数据高字节 返回第一个寄存器数据低字节 ....... 返回第n个寄存器数据高字节 返回第n个寄存器数据低字节 crc高 crc低
MCGS的低高改成高低,还是读不出数据

楼主:
...........没人的么

网友A:
这个不行你就得试了,另外看在线的帮助,校验啥的有没有啊,反正就是通讯格式做到一致,然后在设备调试里看采集数据,直到通讯成功。

网友B(2012-11-08):
串口父设备的端口是com2把?

网友C:
你测试的用的是40010这样的地址,判断可能用的是4区的数据读取功能码是03 而你添加的是3区的地址读功能码是04,数据发送的时候根部就找不到,所以返回是2.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想要确定是哪个区的地址是多少,建议截取数据帧分析。

网友D(2013-05-25):
1. 检查一下 基础的设置对不对   串口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
2. 寄存器地址的设置 是4X还是3X
3. 16进制的高地位设置  高位在前 低位在前都试试

网友E:
你应该先看一下MCGS的MODBUS通讯协议;不是所有的MODBUS MCGS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