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初级求教!

楼主(2012-04-23):
我的工程文件IO组态里显示如下信息:

请问我该选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呢?另外弱弱的问下,这个PLC是属于500还是5000的?编程软件上哪个按钮是仿真的按钮?

网友A:
都不是,第一行就是显示的PLC型号microLogix1100-A

网友B:
这是MLX1100的CPU 对应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
1100 和1400 自带以太网口
用以太网线就OK了
用普通的232串口也可以
别老想着西门子的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