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分别用3台电流表与钳形表测量电机三相电流,不一致。电机45KW,驱动一台风机,互感器100/5;最初也是同样的问题,所以电流表,互感器,万能转换开关,连接导线全部换新的了,再次测量还是不一样。钳形表测量的三相平衡,电流基本一致,电流表测量的不平衡,最大差10A左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
电流表的变比是可调的,虽然标签上标注的是400/5,但互感器是100/5的。所以已经调整了变比的。

网友A:
顶一下,请高手指教!

网友B:
我们的有好几台是这样的,运行的也很好!

网友C:
我看还是你测量的钳形表靠的住,电流表怎么用法有点讲究的.

网友D:
钳形表测的电流接近真实值,正常的话电流表显示的与钳流表差别不大的。

网友E:
电流检测最好不要装开关(转换开关)!

网友F:
1.先用 小笨熊 的方法试一试
2.用导线直接接电流表(不经过转换开关)试三次

网友G:
这个太正常正常了,不奇怪真的,你不信你同一个钳形表测同一个点机空载运行,不同的人测出的值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试试各位的方法!

网友H:
才差10A,很正常的。。。

网友I(2012-09-11):
看你的几张照片《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导线应置于钳流表的中心位置为佳。
2、互感器应彼此适当远离。
3、可再购置另一种型号的钳流表进行测试比较。
我在实际使用中,一般宁愿相信钳流表。

网友J:
建议你测一下电机绕组,测得的三相电阻的不均衡度不能超过2%。然后在查一下绝缘电阻,绝缘电阻的检查时,如低于5MΩ时,则需要分析此非正常情况原因

网友J:
我刚才算算,按你测量的三相电流来看,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已经到达10%了。电机肯定有问题。你听听电机轴承是否有杂音。具体方法。。借助螺丝刀贴近电动机的两端,经过长期经验的积累,我们不但能发现电动机及其拖动设备的不良振动,甚至可以判断出内部轴承油的多少。及时添加轴承油或更换新的轴承等措施可以明显避免电动机轴承缺油干磨而造成的堵转﹑走外圆﹑扫膛烧坏的情况。在一个你用手触摸一下电机温度是不是正常。具体做法。。用手背探摸电机周围的温度,如果电动机的整体温度高于正常运行温度,就需要结合电动机工作电流来检查电动机的负载﹑装配与通风情况来处理,而在轴承状况较好时,一般两端的温度都会低于中间绕组段的温度。建议你停机测量电动机的三相绕组的电阻,看看三相绕组电阻的不平衡度是否在2%以内。如不平衡度超标,线圈需要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