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PLC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请大哥们解惑!QQ916215802

网友A:
最简单的:开关量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B:
用开关输出控制多段速运行,模拟量控制速度运行,通讯方式控制

网友C:
嗯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D:
速度也要PLC控制的话三种方式:
多段速;
D/A模块;
通讯;

运行信号的话通讯中可以不使用输出点,其它二种用输出点给信号;

网友E:
用FX2N-ROM-E1与FX2N-485BD配合控制。QQ:861160079

网友F:
不是要求太高可以用多段速,实际上就是组合几个0101的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就按设定的编码给定的频率走。

网友D:
呵呵;
FX2N-ROM-E1用这个的话程序是简单多了;不过这个价格太高,而且还要FX2N上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