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电动执行机构力矩检测控制技术 求指导 ”

                            hai2006long    发表于:2012-03-29 10:12:49 楼主

1、这样的话,都是“有知识的人”说出来的;
2、楼主你伸出你的手,你用你的手使出1Kg力、2Kg、……得力来,让大家看看?
3、怎么检测你手使出的力的大小?
4、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表现,电机的力矩是它拖动负载时的一种表现;
5、电机拖动负载时,表现出力矩的大小,如果电机空转,就没有对外的力矩;
6、电机拖动负载时,负载大,力矩就大,负载增大到一定程度电机可能无法拖动,所以电机的力矩不是别的谁控制的,是电机自己控制的;
7、简单说,你手里提的一袋苹果是1公斤的,你的手就出1公斤的力,是3公斤的苹果,你得手就出了3 公斤的力,你说说力的大小、检测控制技术是什么?
8、电机设计制造出来,你给它需要的电源,他就能拖它能力范围内的负载运行,不需要谁来控制的!
9、在电机拖动技术中,寻求控制电机力矩的说法,是个错误的说法;
10、你只能根据你的负载,选用能拖得动的合适的电机,而不是你怎么控制电机的力矩!
11、例如变频调速时,你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设置频率,你不用设置这个过程电机应该出多大的力矩!
12、当然电机在拖动负载时,有过载的问题,也就是说电机有额定工作状态,在额定状态范围内,电机都应该拖动负载完成相应的工作;
13、对电机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保护电机,防止电机过载烧毁,如失速保护功能就很好;
14、当然电机拖动负载运行时,想知道力矩大小是多少?我们有个方法就是看电机的工作电流,只要电流不过载,电机的工作就是安全的;
15、我们可以用电流闭环控制电机的电流,这时电机的负载增大时电机的速度会自动下降,或者负载减小时电机的速度自动升高,从而保持电流恒定,也可以认为电机力矩恒定,这时的特点是速度变化剧烈,程机械软特性;
16、在变频调速时,速度闭环控制时,电机的速度是恒定的:
1)如果负载增大,变频器的频率就增大,转矩增大,电机恒速运行;
2)如果负载减小,变频器的频率会自动下降,转矩减小,电机恒速运行;
3)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有意定量的控制电机的力矩,而我们只是通过频率的调节保持了速度的恒定;
17、有人想,如果电机不能拖动负载,或者想办法提高电机力矩,拖动额定状态以上的负载,是一个错的想法;
18、如果电机不能拖动负载,你只能换一个功率参数更大的一个电机来完成;
19、如果负载变化时,电机的转矩需要外部控制,那这个电动机就不能用了;
20、只要是电动机,它们都能主动的跟随负载阻力矩的需要,自动调节电磁转矩,与之平衡,拖动负载转动;

网友A(2012-05-23):
什么意思啊,呵呵。这个你了解产品就知道啦,再说又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