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实时时钟

楼主(2012-04-23):
实时时钟怎么用,麻烦指点一下,自学的好多东西不会用,我想读取plc的时间然后在某时输出,比如在早上八点输出,在下午三点又有输出等等,自己试了多次没搞好,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呵呵;调用对应的时钟地址;
另外如果S7-200没有加装电池盒的话,如果连续十天不通用,对应的时钟会丢失;

网友B:
有相应的地址,在step7里就有校时的画面。

网友C:
TRD VB0
比较就行了

楼主:
虽然还是没看懂但还是谢谢各位,有程序就最好了

网友D:
读写时钟指令吧

网友E:
首先得确定你的PLC带不带时钟功能,如果没有的如CPU222

CPU224或更高的都自带的。

最好得用电池卡以免时钟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