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延长电动车的电池寿命?

楼主(2012-04-23):
怎样延长电动车的电池寿命?
这几年,电动车增加得好快,上海据说已有135万辆了。电动车用了几年以后才会发现,开销最大的是电瓶。一组铅酸蓄电池3、4百元,最多一年就报废了,实在有些心痛。电瓶的设计寿命要好几年呀,能不能让电瓶多运行几年呢?当然能!这利国利民、保护环境的好事,一、二十年前就有很多人研究了。
电动车电瓶是牵引电瓶,与其他电瓶不同,我们骑电动车都希望能骑得快一些、远一些,充电不方便随用随充,充电时间希望短一些。因此电动车电瓶放电电流较大、放电深度较深、充电电流较大、充电间隔也较长。这使电瓶性能很快损坏,严重影响了电瓶寿命。
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需要采用一系列整体的措施。
第一,车子要轻,性能要好。选用简易型车型款式的电池寿命相对来说比较长,因为车轮直径大,车重轻,电池负担轻。而一些车采用了无刷电机或者高速电机,放电电流更小些,这样的车在20公里时速巡航时的电流也就是4A左右,这种车的寿命相对比较长。 一年以上的旧车很多性能已经退化,这也将增加电流量,降低蓄电池的行驶距离和寿命。主要存在:1. 电机空转电流大(比如磁钢退磁,线圈局部断路,电刷磨损,或者电机部件装配有问题等,都可能造成空转电流大)。空转电流大会增加电机耗电量,新电池也跑不远。2. 控制器的限流值不正确。若电流超过正常值会引起启动电流过大,超过电池的极限,导致极板软化,寿命下降,而且行驶里程也短。若电流低于正常值太多,会引起启动无力,提速时间过长。电机长时间处于低效率区间,大量消耗电能,同样会引起行驶里程变短。3. 控制器的欠压保护值不正确。欠压保护值过高会导致电池不能完全放电,引起行驶里程变短。而欠压保护值过低会导致电池严重过放电,加速电池的损坏。有些控制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欠压保护值大大低于标准,18V还能工作!十几个深循环放电,电池就报废。4. 整车的骑行电流过大。有些电动车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车架变形,轴承卡滞,前后轮不平行,刹车过紧,轮胎充气量不足,使整车效率降低,速度不快,行驶里程变短。对这些有问题的车要及时进行修复。
第二,电池质量要好。电瓶生产家为了给同一体积的电瓶加大容量,采用了1.减薄极板和隔板厚度,增加极板数量来提高电池容量。2.提高电池的硫酸比重。3.增加正极板活性物质用量。4.低温固化,增加β氧化铅的比例。这些改进使电池的初期容量增加了,但这是以电瓶的寿命作为代价的。所以换电瓶时一定要注意,如无特殊需要,不要刻意追求同一单位体积电容量大的电瓶。一组电瓶的极板有上百个焊点,使用一段时间后会造成部分焊点脱落。正规电瓶厂生产的电瓶焊接质量好,脱焊少,使用寿命长。另外,质量差的电瓶一致性差,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产生落后电瓶,造成电瓶组间各电瓶电压、容量不均衡,从而导致电瓶组损坏。检测落后电瓶的方法:先将电瓶充满电,再将电瓶满载放电20分钟左右,然后用万能表(或电压表)测量每只电瓶上的电压(应该在12V左右),电压特别低的那只就是落后电瓶。落后电瓶电压低于10V的,说明电池储存电的功能基本丧失,极板已损坏,这块电瓶已经坏死,需要更换(换上一块未坏死的旧电瓶即可)。没有放电设备的,也可将电瓶用到电动车开不动后,再拆开电瓶组盒测量。落后电瓶在电瓶使用的全过程都会产生,半年后产生的可能性更多些,但有些使用了一、二个月的新电瓶也常出现落后电瓶,这时应尽快联系经销商更换。
第三,选用好的充电器。业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就是:电池不是用坏的,是充坏的。发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费类产品价格因素的制约。
电瓶在天冷时容量会降低,天热时容量会增加,这是电瓶的温度特性。有的充电器带温度补偿。
第四,采取抑制电瓶硫化的措施。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会产生硫酸铅颗粒,特别是大电流放电时更为严重,比如10AH的电池,假如以超过10A电流放电,就会在极板材料上产生更多的硫酸铅颗粒,此反应在电动车目前的使用条件和充电方式下是不可逆反应,随着时间的延长,此种颗粒会在极板材料上累积,由于此种颗粒是不导电的,表现出的外部特征就是电池的内阻增加、容量降低,引起整组电瓶容量下降,大电流放电能力(实际表现为爬坡能力)进一步降低。这种现象称为电瓶的硫化。电池一旦出现硫化,不仅仅会使电池的负极板容量下降,也会加重失水和正极板软化,对整个电池的寿命形成影响。在使用同样电池的情况下,放电电流越大(爬坡能力越强)的电动车,其电池的使用寿命可能越短,改善的方法为:1.是改变使用方式,想增大爬坡能力的,就应换用高容量电池,以减轻硫化程度,如48V350W电机的车,配20AH的电瓶就比配14AH的电瓶好,但这样也会大大增加电池箱的重量和整车成本;2.是改普通的充电器为负脉冲充电器,或者添加负脉冲电路,利用高压负脉冲去除硫化,延缓因为使用不当而发生的硫化进程,这种电路要增加整车50元以上的成本,而且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目前有部分整车厂家采用;3. 采用具有低频、中频电脉冲的蓄电池延寿修复器来消除硫酸铅结晶,从而使电瓶内部保持清洁。蓄电池延寿修复器对电池不断地产生脉冲,其一可以溶解大硫酸铅,其二是脉冲扰动,破坏了大硫酸铅继续生长的条件。好的蓄电池延寿修复器能使新电瓶延长一到三倍的寿命,也能修复旧的电瓶,并延长旧电瓶的寿命。
第五,给失水的蓄电池加水。电动车电瓶电解液为水溶性的,在充放电的反应过程中电解液中的水会被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业内人士称之为析气和失水。失水后由于内阻加大,在充放电时候的发热量就大,引起电池温度的变化,再加上氢气和氧气的影响,会导致电池内部气压增大,此时密封的再好也会产生部分泄露,丢失水和其他有效气体,日积月累,电池有效化学成分逐渐减少,电解液变稠,使内阻增加,并表现为容量降低。目前尚无好的解决办法,只有加强密封性,改进电池生产工艺,减小内阻,降低使用电流。失水会导致热失控、加速硫化,电瓶受热发生鼓胀而失效。因此使用了近一年的电瓶要及时添加蒸馏水。加水一定要用纯水或蒸馏水,不能用自来水。加水时要拆开电瓶组的盒子,里面每个电瓶上有一个塑料上盖(密封盖),用小一字批轻轻挑下来。这时你会发现每节电瓶上有6个1元硬币大的盖子,用尖嘴钳拧下盖子,就可向盖子下的孔里(内隔)加水了(有的打开密封盖后里面有六个圆槽,挑起圆槽边的石棉密封圈,取下上面的橡皮圈,可看到六个圆洞(内隔),则向洞内加水)。根据干湿,每个孔洞用注射器加5ml~30ml,加完水后不要马上加盖,先充完电后再静置十多个小时,然后用注射器将孔内流动的水都抽掉,最后拧好盖子复原即可。
第六,骑行时的注意事项。为防止电瓶硫化一般采取起步、爬坡时人力助行,不超载、不开快车,勤充电。
下面说一下蓄电池延寿修复器的工作原理。
家用的蓄电池延寿修复器是利用脉冲电波形对电瓶进行修复和维护的,工作原理与电瓶修复店的修复仪不尽相同,是需要长期使用的。
   按照原子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的原理,硫离子具有5个不同的能级状态,通常处于亚稳定能级状态的离子趋向与迁落到最稳定的共价键能级而存在。在最低能级(即共价键能级状态),硫以包含8个原子的环形分子形式存在,这8个原子的环形分子模式是一种稳定的组合,难以被打碎,形成电池的不可逆硫酸盐化——硫化。多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形成了一层类似与绝缘层一样的硫酸铅结晶。
要打碎这些硫酸盐层的束缚,就要提升原子的能级到一定的程度,这时候在外层原子加带的电子被激活到下一个更高的能带,使原子之间解除束缚。每一个特定的能级都有唯一的谐振频率,必须提供给一些能量,才能够使得被激活的分子迁移到更高的能级状态,太低的能量无法达到跃迁所需要的能量要求,但是,过高的能量会使已经脱离了束缚而跃迁的原子处于不稳定状态,又回落到原来的能级。这样,必须通过多次谐振,使的其中一次脱离了束缚,达到最活跃的能级状态而又没有回落到原来的能级,这样,就转化为溶解于电解液的自由离子,而参与电化学反应。
1、蓄电池延寿修复器连续充放特殊脉冲电流(类似电晕放电),把电极板上覆盖的硫酸铅沉淀物逐渐催化分解,不损伤电极板。
2、硫酸铅可100%分解成微粒子:将硫酸铅分解为铅、二氧化铅、水还原在电解溶液中,还原蓄电池容量,延长使用寿命(剥离的硫酸铅还原在电解液中)。
3、蓄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或深放电时,极板析气会产生大量的气泡,这些附在极板上的绝缘的气泡使电极板有效面积减少,造成极板的不可逆损伤。蓄电池延寿修复器产生的特殊脉冲可以清除极板上的这些气泡,保护了蓄电池电极板,非常有效地延长了蓄电池寿命。
尖脉冲波清除硫酸铅结晶早已经得到国内外众多专家和学者的肯定。然而,脉冲波形有几千万种,不是所有的脉冲波都可以有效清除硫酸结晶的。大多数具有一定幅度的中、低频(20Hz~20kHz)尖脉冲虽然对消除电瓶硫化也能有一些作用,但只有少数的几种波形才会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修复效果,这就要取决于脉冲波的释放时间、脉冲幅度(深度和宽度),以及脉冲电流的大小。技术无止境,要寻找一个好的脉冲波形,需要长期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试验。在消除硫化时,一定波幅和宽度的低频尖峰波作用于放电和静置过程;中频脉冲则作用于充电过程。而合适的中低频复合波形则往往比单一波形更有效。我过去从事医疗电子工作,理疗用的治疗仪从单一波形发展到复合波形就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被大家接受。
蓄电池延寿修复器使用方法的选用。
蓄电池延寿修复器一般有二种方式接在电瓶上(并联)。一种是有二个插头,一个插头插电瓶充电接座上,另一个插头与充电器插头对接,这二个插头内部是直通的,蓄电池延寿修复器则并联接在电瓶上。这种方式使用方便,只要插在电瓶上蓄电池延寿修复器就开始工作了,在充电时插上另一头即可,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维护作用。缺点是作用时间较短,在骑车时使用则容易损坏,因此修复、维护不够充分。选用这种类型的蓄电池延寿修复器要注意插头的款式务必与充电器插头匹配。插头有圆型的和方形(梯形加矩形)的。方形的三个孔一般是平行的三竖孔,象“川”字,左为N,中间地线E稍高,右为L。但也有中间地线E是横的,三个孔一横二竖象“门”字,多为江苏产的电动车。款式不对是插不进去的。另外就是方形接头三个插口的极性。一般N为正极、L为负极、E悬空。但也有极少是反接的,N为负极、L为正极,多为浙江产的电动车。还有少量是N接正极、地线E接负极,这多是上海产的电动车。插头的极性一般应该在充电器上标着,也有不标的,只好用万用表、电压表量了。极性不对延寿修复器是不工作的,有的充不进电,但不会造成电瓶、充电器或延寿修复器损坏。
另一种是有红、黑二根接线,分别接在电瓶组的正、负极上。这种方式对安装要求高些,需要打开电瓶组的盒子,用电烙铁将接线焊在正、负极上,再用双面胶将蓄电池延寿修复器固定在电瓶组盒内的空档中。安装好以后24小时工作,能更好地起到修复和维护电瓶的作用。电摩电瓶最好采用后一种方式。容量大于25AH的电瓶如电动三轮车、电瓶叉车、电动游览船以及汽车等电瓶,也应该采用后一种方式。
蓄电池延寿修复器使用中的一些问题
新电瓶使用蓄电池延寿修复器能保持电极板清洁,效果好,能大大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病入膏肓的电瓶容量已下降,极板已受损伤,80%以上使用蓄电池延寿修复器以后,都能很快修复从而恢复容量。但也有部分旧电瓶使用蓄电池延寿修复器后,容量短暂上升后又迅速下降,有的甚至不升反降,这是什么原因呢?容量减少很多的蓄电池及蓄电池组经过蓄电池延寿修复器修复,好的会更好,差的会更差,表现为:好的蓄电池及蓄电池组容量会逐步回升,差的蓄电池组整体容量会明显下降。这是因为:1、硫化电池较高的端电压与蓄电池延寿修复器脉冲电波同时作用,致使充电器绿灯(充电饱和)提前亮,蓄电池电无法充满。这时只要暂时在充电时取下蓄电池延寿修复器,充满电后再将蓄电池延寿修复器接在电瓶上,待初步修复后再在充电时使用蓄电池延寿修复器,就可正常进行修复恢复容量。2、蓄电池组中至少一块蓄电池(一般为12V)坏死(检测判定方法见上),坏死的蓄电池其极板已经被硫酸结晶腐蚀或极板已经被大电流拉伤(软化),并成为一个发热体,进一步加大了蓄电池的内阻,降低了蓄电池的容量,只要将这块坏电池换掉(只需要物理性能尚好的旧电池即可),再使用蓄电池延寿修复器修复,电池组容量就会很快增加。

网友A:
学习
到底毛颖足吞虏,沧浪随处可濯缨

网友B:
学习了,没有用过电车,但是小时候有一个电鱼机,电池都不耐用

网友C(2012-05-24):
不错的内容,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www.gkfree.com

网友D(2012-12-12):
和大多数对电池研究的文章差不多。
现在几乎所有使用电池的设备都出现了瓶颈问题,这电池技术该革新了。
存储能量更大,体积更小,势在必行,不过照此分析,电池发展到最后就是一小型炸弹。

网友E:
说的很详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