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现在井下提升机电控系统一般都采用哪种方式?请正在使用或将要使用的单位介绍一下。。。。。。。

网友A:
目前机斗和矿车的提升电机都是绕线电机大部分都采用电阻加凸轮控制器,皮带机用防爆开关(开关内有的带模拟控制电路)。割煤机组基本都是英德进口设备控制比较先进(均是液压驱动)。配电:井下660伏无中心线供电。大同的煤矿基本如此

楼主:
电阻损耗大,这种技术应该已经落后了,有用变频的吗?

网友B:
一般是变频器或者直流调速,控制采用PLC,而且PLC大多采取双机热备(比如GE的9030),或者用两套西门子300,其中一套300做主控,另外一套300做监控运行。原来那种继电器控制加电阻的那种八级调速模式几乎没有了。

楼主:
希望在能提供有关提升机电控的详细资料

网友B:
我可以整理一下控制思路贴上来,至于具体资料不好往外散发。

网友C:
用台湾永宏FBS系列的PLC也比较多,台湾永宏PLC山东办事处,158652657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整理一下控制思路贴上来,至于具体资料不好往外散发。

那请发到我邮箱:695027576@qq.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