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如题:
白光V6的屏 编程线的焊接方式
电脑测是 RS232

HMI测应该是 RJ45

谁知道线是如何焊接的谢谢

另外奉上 最新的 白光 触摸屏的编辑 软件下载地址。版本是5.24

http://bbs.e10000.cn/a/a.asp?B=308&ID=1179421

网友A:
触摸屏的手册有图
232  3条线

楼主:
找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

备注:图片中广告信息 不是我加入的  本来就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
白光V6的屏 编程线的焊接方式
电脑测是 RS232

HMI测应该是 RJ45

谁知道线是如何焊接的谢谢

 另外奉上 最新的 白光 触摸屏的编辑 软件下载地址。版本是5.24

http://bbs.e10000.cn/a/a.asp?B=308&ID=1179421

最新版本为V5.4.23。

PC侧RS232母座                        POD侧RJ45公头
3-------------------------------------------------7
2-------------------------------------------------8
5-------------------------------------------------5
7,8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