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各位网友,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欧姆龙的CPM1A让发光二极管点亮的外部连接图怎样画!急啊!具体点就是用CPM1A一个端口控制用发光二级管摆出的汉字或者图形!

网友A:
看编程手册里有讲,七段码的控制

网友B:
有的plc里有现成的控制指令,如果你电路水平可以的话可以自己用595弄个小电路控制,但是输出要用晶体管的。

网友C:
呵呵;要多少输出点;

网友D:
类似7段数码管的原理,在PLC输出中适当的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