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V60HZ转220V50HZ

楼主(2012-04-24):
请问440V60HZ控制变压器能否降压到220V50HZ.

网友A:
不行,降压可以,变频不行.

网友B:
呵呵;变压器只是变压;频率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C:
不能降频率;

网友B:
如果是测试用,购买变频电源;这个输出频率、电压都可以调;

网友D:
许多220V的电器是50Hz、60Hz通用的,你用在什么电器上?

网友E:
普通变压器变不了频率的

楼主(2012-11-25):
谢谢各位大师了。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