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一道
必须知道引起PLC现场干扰的源头。所谓治病先治本,找出问题所在,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天
信号线、通讯线等线的品质及布线方法是工程中两个关健要素,若选材不当、布线凌乱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可预测情况,使系统调试无法运行,解决问题相当困难,有时要换线,有时线路要重布,在施工现场重做这些困难重重。是为先天不足、后天困难。
三地
现场对信号线干扰,产生数值漂移、不稳定、乱动作、损耗等等现象均与接地有关。在系统工程中接地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到系统稳定性及可靠性。所以接地问题至关重要。
四将(设计)
自动化工程需要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一个好的设计、好的施工,后面调试才能顺利进行,而这些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经验的累积。
五法(技术)
一个自动化系统工程包括仪表、现场、PLC、通讯及上位组态,各个部分都关系到系统的成功与否,缺一不可
壹、道--基本原理
现场引起干扰的原因很多,要解决干扰问题,须先找出引起干扰的原因,再针对问题进行解决。有些干扰可以事后想补求办法,有些干扰事后解决就会非常麻烦。象布线一般在施工时就有要求,否则在现场重新布线存在很大的困难,有时候根本就不允许。
引起干扰的原因基本上是电流改变产生磁场,对设备产生电磁辐射;磁场改变产生电流,电磁高速产生电磁波。在现场有四种情况可以引起这样的变化:
1、强电干扰:
仪表信号、PLC控制信号都为弱电,易受强电干扰。所以要求在柜外布线时(在电缆沟、电缆桥架、穿管等敷设方式),将通讯线、信号线、控制线等弱电信号远离强电,间距不得少于20CM。电缆沟多层时,要求弱电电缆敷设在强电电缆下方。
2、柜内干扰:
PLC不能和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PLC的输出采用中间继电器实现对外部开关量信号的隔离。如果现场条件限制,输入信号不能和强电电缆有效的隔离,可用小型继电器来隔离输入端的开关量信号。当然PLC来自控制柜内的输入信号和距控制柜不远的输入信号一般没有必要用继电器隔离。
控制柜内的有很多信号线。如走线混乱,会引起设备误动作,检查起来却相当麻烦。所以在控制柜设计时应考虑到这种情况,设备分层罢放,走线清晰。成套时,将PLC的IO线和大功率线分开走线,如必须在同一线槽内,分开捆扎交流线、直流线,如条件允许,分槽走线最好,并使其有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力求将干扰降到最低限度。
不同的信号线最好不用同一个插接件转接,如必须用同一个插接件,要用备用端子或地线端子将它们分隔开,以减少相互干扰。
PLC不能和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在柜内PLC应远离动力线(二者之间距离应大于200mm)。与PLC装在同一个柜子内的电感性负载,如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应并联RC消弧电路。
3、信号线的抗干扰
信号线承担着检测信号和控制信号的传输任务,传输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控制系统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对信号线的干扰主要是来自空间的电磁辐射,有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两种。
差模干扰是指叠加在测量信号线上的干扰信号,这种干扰大多是频率较高的交变信号,其来源一般是耦合干扰。抑制常态干扰的方法有:
在输入回路接RC滤波器或双T滤波器;尽量采用双积分式A/D转换器,由于这种积分器工作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消除高频干扰的作用;
将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再传输。
共模干扰是指信号线上共有的干扰信号,一般是由被测信号的接地端与控制系统的接地端存在一定的电位差引起的,这种干扰在两条信号线上的周期、幅值基本相等情况下,采用上面的方法无法消除或抑制。方法如下:
采用双差分输入的差动放大器,这种放大器具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
输入线采用绞合线,绞合线能降低共模干扰,其感应互相抵消;
采用光电隔离的方法,可以消除共模干扰;
使用屏蔽线,并单边接地;
为避免信号失真,对于较长距离传输的信号要注意阻抗匹配。
4、变频干扰
一是变频器启动及运行过程中产生谐波对电网产生传导干扰,引起电网电压畸变,影响电网的供电质量;二是变频器的输出会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干扰,影响周边设备的正常工作。
变频器的干扰处理比较麻烦,一般有下面几种:
A、 加隔离变压器。主要是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同时还兼有电源电压变换的作用。
B、使用滤波器
滤波器分有源和无源两种,一般采用无源滤波即会有效果。这些滤波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还具有防止将设备本身的干扰传导给电源,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能。
C、输出电抗器
在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增加交流电抗器主要是减少变频器输出在能量传输过程中线路产生电磁辐射,影响其它设备正常工作。电抗器必须装在距离变频器最近的地方。如果使用铠装电缆作为变频器与电动机的连线时,可不使用这种方法。但电缆的铠要在变频器端可靠接地,接地的铠要原样不动,不能钮成绳或辨,不能用其它导线延长,变频器侧要接在变频器的地线端子上,再将变频器接地。
4.通讯干扰:最好用隔离通讯方式或用巨腾的串口转光纤环模块。
贰、线(先天良后天足)
1、线材必须对
开关量信号(如按钮、限位开关、接近开关等提供的信号)一般对电缆无特殊要求,可选用一般的电缆,信号传输距离远时,可选用屏蔽电缆。
模拟信号和高速信号线(如脉冲传感器、计数码盘等提供的信号)应选择屏蔽电缆。
通讯电缆要求可靠性高,有的通信电缆的信号频率很高,一般应选择PLC生产厂家提供的专用电缆,在要求不高或信号频率较低时,也可以选用带屏蔽的双绞线电缆,但品质要好。
2、管路布线须正确
将通讯线、信号线、控制线等弱电信号远离强电,间距不得少于20CM。电源电压220V以上、电流10A以上的电源电缆与信号电缆之间的距离应该大于60CM。
隔离强电或远离高频干扰源(如大功率可控硅装置、变频器、高频焊机和大型动力线)。
在现场按如上处理后如仍无法解决干扰,在管线上套用用金属管或金属网。
叁、地
1、安全地或电源接地;
将电源线接地端和柜体连线接地为安全接地。如电源漏电或柜体带电,可从安全接地导入地下,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2、系统接地或主地
如图所示,PLC控制器为了与所控的各个设备同电位而接地,叫系统接地。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4Ω。
如图所示,一般需将PLC设备系统地和控制柜内开关电源负端接在一起,为控制系统地。ANCO公司的OPEN_PLC系统地为电源模块上GND端。
上图为控制柜和信号线的接地示意图。一般要求信号线必须要有唯一的参考地,屏蔽电缆遇到有可能产生传导干扰的场合,也要在就地或者控制室唯一接地,防止形成“地环路”。
3、信号与屏蔽接地
1) 信号线接地
开关量信号不需要接地。模块量信号要做接地处理。如下所图,对各种线制的接地都有说明。
a, 2线制传送器信号,采用电源接地
b, 3线式传送器最好加隔离或采用隔离输入模块
c, 4线式传送器最好在传送端接地。若非要在接收端接地,切记传送端要悬空。
2)屏蔽地接地只能单点接地(若高频则两端接地,一般模拟信号传输以防干扰为主,不宜两端接地)
3)通讯接地
如果485通讯为非隔离,每一个节点的电源(5V,GND)的GND必须接地。485通讯采用隔离,如下图所示;单点接地通讯全更稳定。 通讯线使用屏蔽双绞线,所以对屏蔽线要进行接地-单点接地通讯线使用屏蔽双绞线,所以对屏蔽线要进行接地-单点接地现场情况错踪复杂,会对信号线产生各种干扰,如何用简单的测试设备来判断是否存在干扰?步骤如下:
1) 用万用表AC档检测接收端 ㊉
㊀,如受干扰会产生交流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不大,则对信号采集影响很小,几乎没有。如果这个交流信号大,则会影响数值,需想办法解决。
2) 看㊀端是否接地?如接地是否存在悬空或接地不良情况。用万用表测㊀端和地(可以是系统地,也可以是信号地)之间的电压差。
3) 若存在交流电压,则表示存在干扰;
4) 若没有交流电压,有直流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大,影响系统;差值小,则影响小,可忽略不计。
5) 再看屏蔽层是否接地,是单点接地还是双点接地?一般为单点接地。
4.2、接地线是否存在干扰?
1) 将信号线折下,用万用表相应档测信号线,信号正常,则OK!
2) 确定负端是否接地,若是则OK!没有接地最好在(传感器端接地)。
3) 如情况还没有解决,在接收端信号线上加隔离器。
对前面三地做一个总结,在一个工程中,接地处理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1、 机体接交流电源的Gnd并接地。
2、 柜内用到的直流电源,将直流电源的地端接到系统地。
3、传送模拟信号的屏蔽线进行单点接地。若为了泄放高频干扰,数字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并联电位均衡线,其电阻应小于屏蔽层电阻的1/10,并将屏蔽层两端接地。若干扰还是无法解决,加隔离器。
4、 通讯线全接地,否则改成全隔离或者转成光纤通讯,不受任何干扰。
5、 屏蔽接地电极与变压器零线等其它强电设备接地电极的距离大于15m。
6、 信号线必须要有唯一的参考地,屏蔽电缆遇到有可能产生传导干扰的场合,也要在就地或者控制室唯一接地,防止形成“地环路”。
肆、4P(四项专业)
4P含设计、现场施工、试车、现场测试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工作都需要懂技术、有经验的工程人员来完成;
1、设计
品质是设计出来的,在工程最初设计阶段,工程师就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干扰现象。一般有下面几个方面:
A、 接地系统的设计(参考三地处理原则)
B、 管线的设计,应选合适的信号线、通讯线,作保守的管路设计,尤其是通讯管路最好采用全程金属管。
C、 电源设计,尤其是有变频器应用的场合,需特别注意电源的隔离。
D、系统的通讯是系统最关健的部分,要做到100%的稳定可靠。
E、信号和模块类型的匹配
开关量模块、模拟量模块和传感器、通讯线等选型必须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来进行,比如模拟量模块并不一定选用隔离模块,但在什么情况下选用隔离模块就须要有丰富工程经验。一般如下:
 开关量采用无源接点输入,不使用有源输入;
 模拟量采用隔离方式
 通讯线进行隔离或最好采用光纤
 模拟量信号只能单边接地。
2、现场施工
工程现场条件错综复杂,必须由相当施工经验的工程师来进行现场施工指挥,
最大限度的减少各种干扰。进场前,需由工程设计人员对现场工程师进行相关事项的说明,包括各个注意事项,特殊施工要求等等。现场施工人员需进行相应的培训。施工人员必须按图施工,对线路要标示清楚,特别是接地线不可遗漏。有时一条线接错导致整个系统有问题。
3、现场测试
测试讲究方法,分步骤进行。出现问题后要善于分析,系统化、有条理的进行。分步骤进行测试,找出问题所在,再对问题进行相应处理。
4、试车
试车的工作需各个单位配合,事前需制订详细的计划,现场统一指挥,分工合作以确保试车有效及安全。(信息来源:www.dqjsw.com.cn)
在实际工作中,试车的计划往往被忽略,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场面会乱作一团。因此必须由经验丰富人士进行各方面协调。
伍、五种技术
1、仪表技术
仪表的选型非常重要,若选型不对将无法使用,给后续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在使用前,需对仪表进行校准,以便测试准确。所以对仪表有两个要求,选型正确,测量准确。
2、PLC设计
包括系统设计、柜体设计、施工图设计、程序设计、接线设计等,在设计过程中需考虑到前面说到的一道、二天、三地。
3、现场技术
指接地、电源、管路布置、电缆敷设、施工安全等技术,正规施工会有一系列报导手则。比如说电缆,大到走线方式,小于压接端子都有要求。
4、通讯技术
指系统通讯设计,通讯线选型及布线、施工、测试等。通讯一般根据工程需要选择。
5、SCADA技术
指系统设计、上位机组态画面、数据库设计、打印报表设计等,为方便操作和管理自控系统进行人性化设计。
结合实际应用情况,举相关案例来进行情况描述。
案例一:
某一电厂用了ANCO公司EIO_2000系列的EUI_08模块采集信号,在同一通讯线上放了6个模块,模块通讯会中断,重上电后能通讯上,但马上又会断开。
1、 从现场看,模块24VDC供电从PS307接出,此电源性能稳定,排除电源引起干扰的情况。
2、EUI_08模块大部分接PT100,K型、T型热电偶信号,观察控制柜内进线排,电缆统一采用了屏蔽双绞线,且屏蔽端编辫接到接地排上,由现场接地网统一接地。现场干扰应能屏蔽。为确保起见,将模块接线端子拔除,观察模块通讯状况未变,排除干扰由信号端引起的可能。
3、将控制柜内线槽盖板打开,发现模块间通讯线采用二根单线,无接地,线槽布线较乱,有可能产生干扰。模块连到控制器采用五类线,距离短,在槽内走线单一,分折认为这里干扰少。
从以上分折后发现问题可能出在模块间通讯线上,解决办法是将通讯线换成屏蔽双绞线,屏蔽端接地。经实地更换后,通讯正常。
案例二
系统的模拟量模块偶尔发生问题,所接信号为典型3线式传送器
1、道:用电表测试电流均正常且无特别讯发生,判断可能是接地问题。
2、管线:管线均按标准施工。
3、地:测量接地后发觉它中3线式传送器且接地线浅接,再测量信号一端接地有几十伏的AC交流电产生,所以判断信号线路或电源受干扰,产生10V以上的杂讯而干扰模拟量模块工作。
解决方法:传感器端接地。
结束语:
PLC现场干扰的情况非常复杂,依照此兵法,大部分现场干扰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A(2014-02-19):
谢谢!顶,非常实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消除PLC干扰可不可以在模拟量输入并联一个电容呢?输入信号是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