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前段时间接到一个施耐德11KW的变频器(洗涤机上用的),故障是无显示。经询问客户得知:机器在脱水的时候(高速运转哦)有两根固定洗涤桶的铁断掉,机器一震,变频器就没有显示了。查到一个30W/8欧的水泥电阻开路了(是在IGBT的B端遇V端相连)。换上好的后还是不能开机,经查资料,在继电器的两端应该有一个充电电阻的啊,可是本机确实是没有的。加上一个30W/8欧的水泥电阻。开机,显示正常;接上4KW的2极的水泵,运作正常,调速正常。540V正常,12V正常,24V正常。可是一接到原来的机器上,一启动就会显示ocf代码(过流的意思)。请问前辈们,还有那的问题会引起此故障呢(IGBT,检测电路,驱动电路,或是电机短路,初步判断电机是好的)。在线急求     急!急!急!

网友A:
IGBT的B端遇V端相连
B端、V端是什么意思
具体?

楼主:
IGBT模块上一共有六个大的接触点,P点(+),B点,N点(-);W点,V点,U点(输出)。其中B点和V点之间有一个30W/8欧,电阻的。

网友B:
先查下负载及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30W/8欧应是充电电阻
没有看到充电继电器,内部充电应是用可控硅
可把模块型号发上来

楼主:
模块拆下来了,连型号都没有,只有JAPAN这几个字母。郁闷

网友C:
重点检查测试电机

网友D(2020-01-13):
我这有一台也是这种故障,求大神指点

网友E:
接口端子B是自动单元IGBT输出,与+P连接的放电电阻,组成泻放母线上再生电压。这个名称叫变频器自动单元电路,端子B绝对不能与其它接口连接任何东西!!!!楼主说的B端与变频器输出端V连接一只30W8欧姆电阻,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如果洗涤机在高速运转后停机情况下肯定有再生电压,自动单元IGBT管子开始工作,与变频器V相连接,相当于V相与N短路,这样情况变频器三相电压肯定不平衡,变频器肯定报警OC!!!变频器模块和电动机还有30W8欧姆电阻就要发生危险表情!楼主你说的这台洗涤机是品牌机?还是小厂组装机?如果是品牌机,那么别人维修过了,接线端子肯定接错了。如果是小厂组装机,这个就有学问了!你懂的。另外我告诉你,你的变频器模块已经开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