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与不锈钢压力表相比,耐震压力表一般情况下是用螺钉将仪表接头固定在仪表表壳外部,三个螺钉就是三个泄露点,而上海君野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将仪表接头固定在仪表表壳内部,以解决仪表螺钉出现渗油问题。

   还有就是仪表的表罩,与不锈钢压力表不同的是耐震压力表的仪表表罩采取两道密封圈,仪表在罩圈取下后,仪表仍然不会出现漏油现象,除非将仪表表罩破坏掉,才会出现漏油问题。

   与不锈钢压力表还有一点区别是,耐震压力表表壳内部冲添的介质为500号硅油,500号硅油的特性,硅油在150℃下长期与空气接触不易变质,在200℃时与氧氯接触时,氧化作用也较慢,它的使用温度可达200℃,凝点在-5℃,黏度比较大,具有优良化学安定性和电绝缘性能,还能防潮抗水。
转载:http://www.syjunye.com/html/View_276.html

网友A:
偶厂现场使用的耐震压力表使用时间长久后,内部的耐震填充油会出现从下部渗漏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场机泵的振动长时间的持续作用使密封圈的密封性能下降造成持续性的微弱渗油造成液面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