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GPS中频炉主控板怎么调节频率控制范围?

楼主(2012-04-24):
如图,KGPS中频炉主控板 6个调节电位器:自右上—左下 分别为W1—W6。 W1(电流调节)、W2(电压调节)、W3(最大tf角)、W4(最小tf角)、W5(频率校准)、W6(频率)。 目前该主板使用频率在900-1165HZ 间可调范围, 请教 如果要把频率范围 扩大或减小(如:1100-1400HZ、700-1000HZ), 是不是直接调节W6即可? 需要增加补偿电容什么的吗? 对功率、加热速度有何影响? 谢谢各位!!!求~

楼主:
怎么没有人 接触这个东西吗? 晕

楼主:
我晕啊 , 怎么没有人做过这东西吗? 纳闷~~

网友A:
你要把原理图发上来,让大家讨论!

楼主:
汗~ 原理图? 做过这个的朋友一个都懂哈~ 没有接触过发原理图也难看懂...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汗~ 原理图? 做过这个的朋友一个都懂哈~ 没有接触过发原理图也难看懂...嘿嘿
有一定道理,但你现在做了那你懂了吗?

网友C:
只是小芯片版 应该是MPU-2的板子 你那是多大的炉子? 详情加我QQ 277369892

楼主:
我的意思是接触过 才有可能懂它的原理和构造。我对调节它的频率 产生的关联还没有经验 呵呵 抱歉

楼主:
200KW的 中频炉

网友D(2012-06-15):
www.nbhaishun.com中频炉适用行业锻压行业有:1、钢板加热,折弯成型。2、标准件,紧固件的透热成型。3、五金工具透热,如钳子,扳手等加热透热成型。4、探矿钎杆锥柄挤压。5、钢管透热成型如弯管等。

中频电炉适用行业之钎焊: 1、硬质合金刀具的焊接。如车刀,铣刀,绞刀。 2、金刚石刀头的焊接。如金刚石锯片、磨具、锯齿焊接。探矿用的钻头焊接、如一子钻头,羊角钻头的焊接。 3、黄铜、紫铜、不锈钢锅底等金属材料的复合焊接。 复合片地质钻头焊接设备适用于各种:车刀焊接机、钻具焊接机、木工刀具焊接、木工刨刀焊接、木工压刨焊接机、三翼钻头焊接、三翼刮刀焊接、取心钻头焊接、无芯钻头焊接 1、金刚石刀头的焊接,硬质合金锯片焊接及金刚石刀具、磨具、钻具的焊接。 2、机械加工用硬质合金刀具的焊接。如车刀、刨刀、铣刀、铰刀等刃具的焊接。 3、矿山工具的焊接,如“一”字钎头、柱齿钎头、燕尾型煤钻头、铆杆钻头、各种采煤机截齿、各种掘进机截齿的焊接。 ★复合片地质钻头焊接设备★被广泛应用于金属件钎焊。 4、种木工刀具的焊接,如各种木工刨刀、铣刀和各种木工钻头的焊接。

网友E(2014-04-11):
改变控制板W6电位器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