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联机问题

楼主(2012-04-24):
我新安装的三菱PLC  编程软件(V8.86),与PLC联机时始终连不上(FX系列)。后来另外一台安装的V8.34的软件却连上了。
不知是咋回事?是我有软件没安装完还是怎样?请教各位大侠了。我用的是WIN7系统USB串口。

网友A:
可能是PLC与编辑软件不兼容,PLC是老版本,只能接受V8.34,不认识V8.86软件。

网友B:
我没有在WIN7系统安装成功过,后来直接换XP了

网友C:
也许是win7和xp的通讯格式略有不同,不同版本运行时通讯的延时也可能略有不同。尽量使用稳定的系统和编程软件。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说不清,按理说高版本软件是可以运行低版本的,可就是不行。若说WIN7系统不行,我安装西门子软件就很方便的联机(s7-300要安装V5.5的才行)

网友D:
西门子的软件要求比较高
搞工控的还是用XP好些 目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