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从厂里抱回来一台东元7200MA-7.5KW变频器,空载上电就显示变频器过负载,拆机检测了一遍,没有查到任何故障,请问有没有谁修过这种故障,或者来讨论一下故障是在主板还是在驱动板上,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流传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B:
楼上说得不错,先检测3只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输出端,是否有0V以上的错误电压信号输出,若有,说明电流互感器损坏。互感器为4端元件,+15V、-15V,地端和信号输出端。
检测电流互感器没有问题,再查一下是否为驱动电路返回OC信号;最后检查电流互感器的后续电流检测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不错,先检测3只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输出端,是否有0V以上的错误电压信号输出,若有,说明电流互感器损坏。互感器为4端元件,+15V、-15V,地端和信号输出端。
检测电流互感器没有问题,再查一下是否为驱动电路返回OC信号;最后检查电流互感器的后续电流检测信号处理电路。
谢谢,等下开始检查,好了的话我会把经过发上来同大家分享的

网友C:
共同学习。等你消息反馈上来。

楼主:
今天上午照着咸工和2207829667两们朋友的指点,我就在线测了一下三个电流互感器(没上电,因为设备有限,没有外接的真流560)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我又把它拆下来测,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对着这三个东西发了一会呆,想了想,干脆不上这几个鬼东东,给变频器上电,第一下上电还是显示变频器过负载,立马拔掉,但是心有不苷,心里想着上了一次也不在乎多来一次,没想到第二次上电显示正常了,有点不相信,拔掉再上电一次,还是正常,修改了一下参数,设成了面板控制,起动,正常,测输出端,没电,奇怪,拔开电路板一看,原来电流互感器的拆掉,没有把接线圈的两个点接上,马上接上,试机,输出有了,也很平稳,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买电流互感器
有一点我想知道的是,拆掉这个电流互感器空载试机会不会对变频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或是危险,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拆掉试机,请各位来解答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照着咸工和2207829667两们朋友的指点,我就在线测了一下三个电流互感器(没上电,因为设备有限,没有外接的真流560)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我又把它拆下来测,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对着这三个东西发了一会呆,想了想,干脆不上这几个鬼东东,给变频器上电,第一下上电还是显示变频器过负载,立马拔掉,但是心有不苷,心里想着上了一次也不在乎多来一次,没想到第二次上电显示正常了,有点不相信,拔掉再上电一次,还是正常,修改了一下参数,设成了面板控制,起动,正常,测输出端,没电,奇怪,拔开电路板一看,原来电流互感器的拆掉,没有把接线圈的两个点接上,马上接上,试机,输出有了,也很平稳,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买电流互感器
有一点我想知道的是,拆掉这个电流互感器空载试机会不会对变频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或是危险,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拆掉试机,请各位来解答一下

电流互感器一般接入+15 -15  GND   就可以看他输出电压。
拆掉这个电流互感器空载试机一般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接负荷。
电流互感器一般做电流检测用!

楼主:
想请各位指点一下,因为我这里现在三个电流互感器都拆下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都坏了,或者说只坏了其中一只,除了上机测试它的好坏外,不上机如何去测量,因为如果只坏一只的话我就买一只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节省点开支,谢谢了

网友B:
用指针表的乘1k挡,测信号输出端与GND端子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3只对比测量,许能找出坏的。其它端子的正、反向电阻值也要测一下。这是不上电的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首先损坏一个,你这个首先在线测量或者离线测量都行:测量参数不一致的那个就是坏的
关键是我测着三个都不一样,但是区别都非常小,干脆定了三个回来,

网友B:
三个都坏的可能性确实很小,除非是电源异常所致。离线时,用电阻法或加电源也能测量出好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都坏的可能性确实很小,除非是电源异常所致。离线时,用电阻法或加电源也能测量出好坏来。
我想请教一下咸工,加电源法是怎样加的,加了这后怎样确定它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线测量3个都不一致的话:应该是后面的芯片或者电源等出异常的机会较大,仔细检测后再更换为佳
我是全部拆下来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霍尔器件,需要给芯片加电,同时模拟在线模式(就是给检测位置加测量电流),此时即可检测器件的状态
能不能说说具体怎么操作的,谢谢,

楼主:
此变频器定了三个电流检测器昨天晚上才到,装上后已完全正常~~~谢谢大家的关注与帮助

网友F(2012-05-28):
外加电压测试需要考虑一定的电流吗?

网友G:
信号端有电压是坏的

网友H(2012-09-20):
那位师傅有图啊

网友I(2013-12-10):
不接传感器看看报不报故障

网友J:
小显示屏上显示的输出电流就是电流互感器测量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