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这是一个电子产品检测电路,
HL为产品 KA9为120继电器 KA10为220继电器
原理是检测时候电流流过HL1 电阻,
5v继电器经过电阻分压得到电压,驱动5V继电器(告诉上位机,产品是合格的)
假如产品短路120v继电器或220v继电器驱动,保护5v继电器,
现在的问题是产品的功率不一样,电压会不一样
而引起电阻两段电压不一样,导致5v继电器不能驱动,认为产品不合格
(前提是不能买仪器,小改可以的 ,因为成本已经不能增加到智能检测仪了)

网友A:
还是加装比较电路吧,那个方便些

网友B:
一头雾水,120V与220V继电器用5V电源驱动?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电子产品检测电路,
HL为产品【在哪里?】        KA9为120继电器 KA10为220继电器
原理是检测时候电流流过HL1 电阻,【在哪里?参数?】
5v继电器经过电阻【参数?】分压得到电压,驱动5V继电器(告诉上位机,产品是合格的)
假如产品短路120v继电器或220v继电器驱动,保护5v继电器,
现在的问题是产品的功率不一样,电压会不一样【多大功率?】
而引起电阻两段电压不一样,导致5v继电器不能驱动,认为产品不合格
(前提是不能买仪器,小改可以的 ,因为成本已经不能增加到智能检测仪了)

完整的电路呢??如果没有完整的电路图,没有参数,怎么分析?你自己明白别人不明白?

网友D:
大致明白,既然是中继信号,你完全可以拿出来独立掉,至于要中继继电器输出5v.

网友E:
用两个电流继电器,电流大于小于某值为合格

网友F:
R1改换可调电位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是加装比较电路吧,那个方便些
4楼的方案,应当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