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12-04-24):
那位朋友有三菱的编程软件啊!能安装在WIN7系统中运用。我下了几个都显示无法安装,跟系统版本不配!之前下了一个SWOPC-FXGP/WIN-C在台式电脑上能用。但WIN7系统不能安装。有的请发邮箱70037520qq.com不甚感激。不知道GX Developer能在WIN7中运行不。也下不到这软件!咋整?

网友A:
系统不支持吧

网友B:
不能装的

网友C:
我在WIN7中也试过两次安装,但失败了!

楼主:
SWOPC-FXGP/WIN-C能读FX1S-10MR吗?我怎么数据线都接好了,再安装了RS232转USB的驱动还是不行,读不出里面的梯形图。提示通讯故障?帮忙啊

楼主:
端口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COM3.我在SWOPC-FXGP/WIN-C的PLC里也设置COM3.怎么还提示通讯错误?

网友D:
用新的GX WORKS2 1.77版本能装在WIN7 64位的系统中,这个软件比你的那个FXGP/WIN-C新很多,你那太老了

楼主:
GX WORKS2 1.77怎么下载不了啊?楼上的朋友能发到我邮箱吗?或是给个链接,谢谢!700375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