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

楼主(2012-04-24):
本单位使用变频器品牌为丹佛斯   其中一台VLT5000近期出现:
  设备启动正常  加速也正常  但  停止时  当频率减速至5HZ左右时  变频器跳闸  报警提示  接地
  检查电机及线路  未发现异常  后更换变频器为FC 300系列   但  故障依旧  不过  减速至5HZ左右 报警提示  直流回路过压
 郁闷???

网友A:
是不是 设置的减速时间太快啦   我蒙的 请高手解答吧

网友B:
是不是负载惯性大,是什么机器

楼主:
变频器75KW  机械部分为一台鼓风机  正常运行电流不超过60A  运行频率不超过38HZ

网友C:
减速时间太短   负载惯量大的原因

网友D:
鼓风机的话,要么加刹车电阻,要么自由停车,减速时间延长也是不错的选择。
风机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我一般选自由停车,做了N套系统,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