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我想问下 我单位有个用S7 300PLC控制的设备  请问下 我在断电的情况下把 存储卡 拿下来 再装上 会对以后运行的时候有影响吗?
 我要是把原卡 拿下来 再换上一个我自己买的新卡  然后写入程序 当我用完后 再把以前的卡安上 请问会对PLC有影响吗? 会不会影响以前的组态呢?  还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啦  小子不胜感激  谢谢啦
 我们的设备几乎都不用  我想闲着也是闲着 所以想用它学习学习  呵呵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我单位有个用S7 300PLC控制的设备 请问下 我在断电的情况下把 存储卡 拿下来 再装上 会对以后运行的时候有影响吗?
答:断电后,过程数据值丢失,当重新送电时,以卡中DB中的默认值替代。
我要是把原卡 拿下来 再换上一个我自己买的新卡 然后写入程序 当我用完后 再把以前的卡安上 请问会对PLC有影响吗? 会不会影响以前的组态呢?
答:不会影响组态,但是同样如上面描述。

楼主:
谢谢您啦 老师    老师我想问下 300上的卡 能用读卡器读出程序来吗》? 关于卡老师您能给几个忠告嘛?省的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犯错误 怕把卡中的程序弄没啦

网友B:
没有专用读卡程序读不出程序来,带电的时候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专用读卡程序读不出程序来,带电的时候不要动
老师 请问我可以把新买的卡 直接放到PLC中吗?  PLC可以格式化他嘛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