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电机装变频器

楼主(2012-04-24):
有两台振动电机的振动台,想用变频器调频率,变频器的接线和振动台旋转方向有关吗?频率40Hz比50HZ振动还要剧烈,请问这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跟振动电机旋转方向有关?变频器频率是振动台的频率吗?请大侠帮忙。

网友A:
首先,你的振动台驱动电机的驱动是什么模式的?曲柄?还是....?如果是曲柄模式的震动,那电机的运行频率当然与振动频率有关了。是正比关系。

第二,变频器的驱动,与旋转方向无关。如果电机电机运行不正常,那是调试的问题、安装的问题。需要检查传动系有否犯卡,参数设置有否错误。

网友B:
跟振动电机旋转方向和变频器频率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振动电机旋转方向和变频器频率有关?
呵呵,你还没有回复我提出的问题呢?你介绍的情况还不能使我看明白你的问题呢。我甚至不知道你的电机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频率40Hz比50HZ振动还要剧烈?
应该是共振的缘故。

网友A(2012-09-24):
这个问题楼主没有说清楚。振动电机一般都是曲柄工作的,电机旋转方向是一个。所以如果电机产生了震动应该与机械连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优化、调试都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与电机的频率共振也可能有关。这个需要现场逐一确认排查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