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谁帮我详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是M8122是双线圈输出

网友A:
两处使用了SET M8122吧。
通信我没用过,不清楚;但如果认为编程没问题,则双线圈就没关系,语法检查仅为提示。

楼主:
CALL P0 调用子程序
主程序里有个M8122
P0后的子程序里有个M8122。
主程序和子程序里面的M8122,应该是分开的啊。
在检验错误时:提示M8122,是双线圈输出。
求大侠帮帮忙,解决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