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4-25):
直接上图
右上角出现**00ff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松下的GT32;
你没有连上PLC;

网友B:
应该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C:
估计是离线的指示

网友A:
**00FF---------------你的松下GT32没有测到连接的PLC,

网友D(2012-07-10):
我的也是这种型号,但是出现半黑画面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