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监测

楼主(2012-04-25):
s7-200 怎么监测电压电流,它的信号处理过程和编程思路。麻烦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加转换器信号转成标准的0~10V或0~20MA信号,PLC用CPU224XP或其它型号+EM231模块;

网友B:
呵呵,通过信号转换器将电压或者电流转换成标准的模拟量信号,在PLC里做模拟量编程即可

楼主:
编程时不涉及电压和电流的一些对应关系吗?还是直接处理模拟量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