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有一380V22KW电机,三角转星形启动,工作正常时候电流42A左右,现工作半个小时以后电流瞬间变为20A左右。休息半个小时就又能继续正常工作,如此循环。换过一个新电机也是这样的毛病。求高手指点

楼主:
休息时间再长,只能动作半个小时,休息时间短,工作时间断。负荷检查过不变,电压也不变。转数变小,接触器也换成新的了

网友A:
如果控制线路正确这种现象绝不会出现,有可能你认为正常时始终是星运行。热继电器可能接在封星接触器上,脱扣值可能按角运行时选的,稍微大了些。运行一段时间后热继电器动作,封星接触器可能断开,一般封星接触器都要和角运行接触器互锁,可能第二个角接触器接通了这时有可能瞬间又变成了角运行。很可能是控制线路的问题。

网友B:
有一种节电器就是轻负载时星运转,重负载时角运转!检查是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380V22KW电机,三角转星形启动??
我们都是星形转三角形,电机启动是星形接法,三角形是正常运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运行时星形,启动是三角形)?你自己看一下是否
俺也是这样想滴?

网友D:
对,先查看一下,出现问题时,电机否在星型运转状态;
如果有热继电器,3楼提出的热继电器问题,也应考虑,因为休息后能正常。

网友E:
你的电机是用在什么负载上的?

网友F:
没看明白,正常工作时是42A  工作半小时后变为20A ?
电机有什么异响或发现什么不正常吗?
如果就单单只电流变小了也没什么。

网友G:
电机负载是什么?和负荷有关吗?只听说过星三角启动还第一次听说三角转星形启动?又长见识了这种启动方式目的是什么说一下

网友H:
首先你要说明你带的是什么负载,有些空压机电机就是这样的,先是充气电流加大,气压达到一定值时,就会缷压,这个时间电流就会减少,不知你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I:
楼主搞什么飞机啊,三角启动星形运行?????
像你这样的情况,我想一定是控制电路出了问题,好好查吧

网友J:
电流减少了很多,查查控制回路及元件。

网友K:
看下是不是中途变为星形运行了

网友L:
楼主跑哪去了,出来讲话

网友M:
应该是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是比正常电流大。(工作正常时候电流42A左右,现工作半个小时以后电流瞬间变为20A左右。是不正常的。控制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N:
检查负载和控制电路,比如接触器
估计受到温度的影响

网友O:
楼主也不来说一下到底是解决了,还是其他什么情况,发完贴就没了影,不地道,留着大家在这里瞎猜。。。

网友G:
是不大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