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变频器后报警

楼主(2012-04-25):
PLC接变频器后报警。昨天在给两个相同的设备的配电相更换PLC。
第一个箱搞好了,到第二个箱的时候,把新PLC换上去后变频器报警?PLC可以按照程序给相对的频率,但STOP一直亮。重开变频还是这个样子,写了一个空程序还是这个样子。把MODBUS换成RS指令还是这个样子,打电话给有经验同事说这是PLC的问题。再换一个PLC。只好把旧的换上去了。换回旧的,变频运转正常。问题补充:

变频器是SAJ的,PLC是汇川H1U换H2U

网友A:
你用通讯方式控制,检查程序及接线;

楼主:
前天,在给两套相同的设备中更换PLC(H1U换成H2U),第一套是没问题,但在第二套的时候,PLC程序是和接线都是一样的,而变频器通了电STOP灯一直亮(红色),显示的HZ数值是在闪的,PLC与变频器是用通讯控制的,然而,变频器的HZ呢是可以让PLC调节的。我把MODBUS换成RS,还把PLC程序换成是空程序,把变频器关掉再开,出现的问题还是[变频器通了电STOP灯一直亮(红色)],显示的HZ数值是在闪的。请问这是PLC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谢谢!(注:设备是去年做的,H2U的程序是和H1U的一样的,没改动过。变频器是SAJ8000G系列的。)

楼主:
PLC是新的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程序完全一模一样的话,应该就是线路有不对的地方,甚至有PLC的硬件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库存时间越久问题越可能)
PLC是新买的

楼主:
PLC是新买的

楼主:
主要是
主要是现在没在现场,要五一完了再过去,现在在到处请教你们这些高手呢,看到时怎么搞

网友C:
PLC坏的把握比较大,再换一个PLC

楼主:
谢谢大家,通讯是没问题的
现在我知道错在哪了,是接线问题
Y0 和接到变频那COM端的线出问题了。
我接的不是与Y0成回路的PLC的那个COM0口。而是接错到COM2去了,构不成回路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