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梯形图转换成指令表的

楼主(2012-04-25):
这个图是三个串联之后的并联 两个的串联后并联我会 这个要怎么转换 求帮助!!!

网友A:
软件菜单View下去选择STL,就会转化为指令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菜单View下去选择STL,就会转化为指令表了。
Regards
万分感谢 我是新手 好多都不懂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