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低压动态无功补偿电容柜怎样配置?

网友A:
一般可按变压器容量的三分之一配,如果感性负载多,可适当提高。

网友B:
不太清楚,顶一下

网友C(2013-11-29):
可根据公式或经验得到需要补偿的容量。

网友D(2019-01-30):
参照变压器容量,感性负载所占比例。如电机类。假如250KVA感性负载占70%。可设计为12*16千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