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上面有一个0.55KW的电机作动力,采用变频器作调速控制,第一次主板烧毁的是一台欧姆龙0.4KW的变频器.后更换为一台"四方牌的0.75KW的变频器控制"使用2-3个月又出现主板烧毁问题.连续更换几次,都是同样现象.这个问题请那位懂行的专家指点一下,如果需要对我这台设备的情况加强了解,可以电话联系我,0553-6864709,也可以留言给我电话,我会于你联系.

网友A:
欧姆龙0.4KW的变频器拖0.55KW电机有点小,0.75的没有问题,不知道你的负荷特性,有些负荷在变频这块是要加刹车电阻的(如惯量很大的设备)

网友B:
首先考虑供电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