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请教各位哪些原因可能导致交流接触器不停的吸合断开吸合断开?

网友A:
接正反转互锁的线接反的时候就会了

网友B:
我们工厂的烘箱上的接触器有时也出现类似问题,频繁的吸住断开的话接触器寿命影响很大,但原因我们也没有找到,只有换个大一点的了

网友C:
还有接触器线圈电压和它的工作电压是否相符?

网友D:
换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E:
请问:为什么配电箱里,启动开关不能启动,而交流接触器用手动能吸合,当再次按下启动开关时,线路断开?

网友F:
电压较低或接触不良,也有可能造成接触器反复通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什么配电箱里,启动开关不能启动,而交流接触器用手动能吸合,当再次按下启动开关时,线路断开?
   可以查线路确定原因。
   “交流接触器用手动能吸合”,如果是指按压接触器使之动作,这说明自保电路是好的;
   若按下起动按钮,反而使接触器断开,则可查按钮是否良好、接线是否正确、导线连接是否可靠,以及按下起动按钮时、是否影响了停止按钮或有关线路,等。
   操作时注意安全。

网友G:
经常见这种情况,有人能汇总一下吗?        -----------顶

网友H:
除了楼上朋友所说的那些可能外,你没有打开看看一下 接触器的线圈和铁芯有没有问题呢,一般如果瞬间电压低于线圈的电压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

网友I:
电磁铁有灰尘也会过样

网友J:
线路的问题(接触不好),
电源电压的问题(电压过低),
错接线。

网友K:
如果是正常工作过的电路,铁心灰尘+磁环松动、断裂最为常见。
但是我有一次在一台货梯上遇过,死活找不到原因,所有电路查遍,以失败交班。到第二个班的时候去看,厂家的人来修好了。问下详情,跟我的遭遇一样,于是那修理工很生气的把控制板上的所有器件全部换掉了。

网友L:
接触器发生振动和不停的断开吸合,这个基本上都是铁芯上面有锈蚀,或者有异物。
出现这种情况,把接触拆开,将铁芯面清洗干净,装好后还有这个问题,就只有换一个了。

楼主:
嗯,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我公司的电气柜是台自耦降压启动柜,拖动55KW电机,以前好好的,可是有一天在启动,接触器就啪啪啪啪的吸合断开吸合断开,愣是没查出原因,现在又好了,曾经还遇到过一次,是一个工变频切换的接触器,也是这种情况,那台电机就很小了,当时也没发现原因,后来自己就好了。

网友M:
电压低,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N:
380v的接触器接在220v的电压上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电磁铁有灰尘也会过样
    接触器如果有灰尘就会出现附吸现象,脱不开....一般接触器出厂都涂有防锈的黄油,如果安装前不处理,用久了就会出现吸合后产生附吸现象。

网友O: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我公司的电气柜是台自耦降压启动柜,拖动55KW电机,以前好好的,可是有一天在启动,接触器就啪啪啪啪的吸合断开吸合断开,愣是没查出原因,现在又好了,曾经还遇到过一次,是一个工变频切换的接触器,也是这种情况,那台电机就很小了,当时也没发现原因,后来自己就好了。
最后你们公司查明了没有,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楼主:
没有
引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我公司的电气柜是台自耦降压启动柜,拖动55KW电机,以前好好的,可是有一天在启动,接触器就啪啪啪啪的吸合断开吸合断开,愣是没查出原因,现在又好了,曾经还遇到过一次,是一个工变频切换的接触器,也是这种情况,那台电机就很小了,当时也没发现原因,后来自己就好了。
 最后你们公司查明了没有,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没有,一直没再出问题了。

网友P:
常开常闭点的线路接错,短路,也会出现不断吸合断开。

网友Q:
能够使接触器噼里啪啦的通断不停,而且像打机关枪一样的有节奏。那是控制回路的信号不可靠导致的。也有线包电压在吸合的临界电压附近可能导致的现象。还有一种可能,继电器(或接触器)线圈的铁芯有异物卡住磁铁不能完全闭合。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Q:
能够使接触器噼里啪啦的通断不停,而且像打机关枪一样的有节奏。那是控制回路的信号不可靠导致的。也有线包电压在吸合的临界电压附近可能导致的现象。还有一种可能,继电器(或接触器)线圈的铁芯有异物卡住磁铁不能完全闭合。等等
嗯,谢谢精彩解答,呵呵,我能确定绝对不是控制线路的常闭常开触点接错,因为以前好好的,突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