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2-04-25):
我的万用表是杭州多一电子公司的DY2101,电源开关坏了,
换了新的开关后,不亮了,按下开关显示屏无显示,这样的开关还分型号吗?
原来的电源开关标示是:11’SD 新开关是14HJ,是因为开关的型号不一样导致的吗?

网友A:
是不是装反了?翻转18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反了?翻转180°试试??
刚才重新焊了一下,数字显示有了,放上电池后,没按下开关显示屏就显示数字,关闭开关,显示屏上数字依然在,请问老师咋回事?

网友A:
可能原来的开关是不带自锁功能的?新换的开关有自锁功能?检查原开关?

网友B:
把旧开关掰开和新的对比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旧开关掰开和新的对比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D:
就是这样的

网友E:
你要换之前,应该先判断 开关的各个引脚啊,搞清楚 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换之前,应该先判断 开关的各个引脚啊,搞清楚 再焊
请问老师,该怎么判断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换之前,应该先判断 开关的各个引脚啊,搞清楚 再焊

请问老师,该怎么判断哪?
你查一下 11’SD 的各个引脚,哪组引脚是常开,哪组引脚是常闭,搞清楚了,再查14HJ,和前面一样,查, 如果两个开关同一方向时,各个的引脚功能都一样,那么就可以换上了,要么就像你现在出现的问题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换之前,应该先判断 开关的各个引脚啊,搞清楚 再焊

 请问老师,该怎么判断哪?
你查一下 11’SD 的各个引脚,哪组引脚是常开,哪组引脚是常闭,搞清楚了,再查14HJ,和前面一样,查, 如果两个开关同一方向时,各个的引脚功能都一样,那么就可以换上了,要么就像你现在出现的问题了 呵呵

谢谢您的指点,又学了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