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流量调节阀的选型--富阳派沃阀业

楼主(2012-04-25):
气动流量调节阀的选型
气动流量调节阀的种类:
     气动流量调节阀按结构分为气动直行程调节阀系列;气动角行程调节阀系列。
     气动直行程调节阀系列分为
气动直行程单座调节阀:(气动比例式流量调节阀)
      ZXP(ZJHP)精小型气动薄膜直通单座调节阀采用顶导向结构,配用多弹簧执行机构。具有结构紧凑、重量轻、动作灵敏、流体通道呈S流线型、压降损失小、阀容量大、流量特性精确、拆装方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精确控制气体、液体等介质,工艺参数如压力、流量、温度、液位保持在给定值。特别适用于允许泄漏量小阀前后压差不大的工作场合。
       本系列产品有标准型、调节切断型、波纹管密封型、夹套保温型等多种品种。产品公称压力等级有PN10、16、40、64;阀体口径范围DN20~200。适用流体温度由-200℃~+560℃范围内多种档次。泄漏量标准有IV级或VI级。流量特性为线性或等百分比。多种多样的品种规格可供选择。
* ZXP标准型工作温度-20~+200℃,泄漏量等级为IV级
* ZXPG散热型阀盖增设散热片,可用于介质温度-60~+450℃的场合
* ZXPV波纹管密封型对上下移动的阀杆形成完全的密封,堵绝流体外漏
* ZXPD低温型采用长颈阀盖加波纹管封密结构可用于-196℃的深冷场合
* ZXPQ调节切断型软密封结构阀芯达VI级泄漏标准(微气泡级)
* ZXPJ型夹套保温型带用不锈钢保温夹套,用于流体冷却后易结晶\凝固造成堵塞的场合
* ZXPF衬塑型单座调节阀与流体接触部位衬有F46,填料部位采用聚四氟乙烯波纹管密封,特别适用于强腐蚀介质的自动控制.
气动直行程套筒调节阀:
       ZXM(ZJHM)精小型气动薄膜套筒调节阀是-种压力平衡式调节阀。配用多弹簧执行机构,总体结构紧凑、重量轻、稳定性好。流体通道呈S流线型、压降损失小,允许压差大,噪音小,流通能力大。广泛应用于精确控制气体、液体等介质工艺参数如压力、流量、温度、液位保持在给定值。特别适用于流量大,压差大,泄漏量要求不高的场合。
        本系列产品有标准型和调节切断型、波纹管密封型、夹套保温型等多种品种。产品公称压力等级有PN10、16、40、64,阀体口径范围由DN20~200,适用流体温度由-200℃至+560℃,其范围内多种档次。泄漏量标准有IV级或VI级。流量特性为线性或等百分比。多种品种、规格可供选择。
·采用平衡式阀芯结构,轴向不平衡力小,允许压差大,稳定性好。
·套筒互换性强,拆装方便,容易维修。
·全金属阀芯结构适用多种工作场合,达到IV级泄漏标准,ZXMQ型软密封结构阀芯达到VI级泄漏标准。
·阀体按流体力学原理设计成等截面低流阻流道,可调范围大,固有可调比为50,额定流量系数增大30%。
·执行机构采用多弹簧结构,高度减少30%。重量减轻30%。
·ZXMV型波纹管密封型调节阀,对移动的阀杆形成了完全的密封,堵绝流体外漏。
·ZXMJ型调节阀带有保温夹套,用于流体冷却后易结晶、凝固造成堵塞的场合。
气动直行程双座调节阀:
   ZXN(ZJHN)型新系列气动薄膜双座调节阀采用双导向结构,配用多弹簧执行机构,具有结构紧凑、重量轻、动作灵敏、阀容量大、流量特性精确、拆装方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精确控制气体、液体、蒸汽等介质,工艺参数加如压力、流量、温度、液位保持在给定值。特别适用于允许压差较大,而允许泄漏量也较大的不是很清洁的介质场合。本系列产品有标准型、波纹管密封型、夹套保温型等多种品种。产品公称压力等级有PN10、16、40、64;阀体口径范围DN20~200。适用流体温度由-200℃~+560℃,其范围内多种档次。泄漏量标准有II 级或IV级。流量特性为线性或等百分比。多种多样的品种规格可供选择。
气动双导向双座调节阀,工作时稳定性好。
有两个阀芯和阀座,采用“四通”阀体,可以方便地由正装改装成反装,气关阀变气开阀。
阀体按流体动力学原理设计的等截面低流阻流道,额定流量系数大。
不平衡力小,允许使用压差较大。
执行机构采用多弹簧结构,高度减小30%。重量减轻30%。
可调范围大,固有可调比为50%。
ZXNV型波纹管密封型调节阀对移动的阀杆形成了完全密封,堵绝流体外漏。
ZXNJ型调节阀带有保温夹套,用于流体冷却后易结晶、凝固造成堵塞的场合。
气动直行程三通调节阀
      ZXX/ZXQ(ZJHX/ZJHQ)型新系列气动薄膜三通调节阀采用圆筒型薄壁窗口形阀芯导向,不同于柱塞形阀芯的衬套导向。配用多弹簧执行机构。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体积小、拆装方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精确控制气体、液体等介质,工艺参数如压力、流量、温度、液位保持在给定值。适合于把一种流体通过三通阀分成二路流出或是把两种流体经三通阀合并成一种流体的场合。
        本系列产品有三通合流及三通分流两种。公称压力有1.6、4.0、6.4MPa;阀体口径范围DN25~200。适用流体温度由-60℃~+450℃。泄漏量标准Ⅳ级。流量特性有直线、抛物线两种。
·流体对阀芯作用方向都处于流开状态,故阀能稳定工作。
·除上阀盖处衬套导向外,阀芯侧面与阀座内表面也有导向作用,导向面积大,工作可靠。
·执行机构采用多弹簧结构,高度减小30%,重量减轻30%。
*ZXX/ZXQ(ZJHX/ZJHQ)型新系列气动薄膜三通调节阀-标准型工作温度-20~+200℃,泄漏量等级为IV级
*ZXXG/ZXQG(ZJHXG/ZJHQG)型新系列气动薄膜三通调节阀-散热型阀盖增设散热片,可用于介质温度-60~+450℃的场合
*ZXXV/ZXQV(ZJHXV/ZJHQV)型新系列气动薄膜三通调节阀-波纹管密封型对上下移动的阀杆形成完全的密封,堵绝流体外漏
可选配附件
定位器(HEP定位器韩国YT1000型)、空气过滤减压器保位阀行程开关阀位变送器手轮机构
气动直行程超低温调节阀
    ZXPD(ZJHPD)气动薄膜低温调节阀是一种在低温、深冷场合使用的调节阀。采用长颈阀盖保温,配用多弹簧 执行结构,具有总体结构紧凑、重量轻、稳定性好等优点。阀体采用精密铸造角形结构,材料为铝合金,具有良好的耐低温性。波纹管密封保证了调节阀在低温场合不外漏。因而广泛应用于冶金、空分、制氧、石油、化工等低温、深冷场合。特别适用于精确控制低温气体、流体(如液氧、液氩等)的工艺参数保持在给定值。本系列产品有连接板安装型、浮动套安装型两种,公称压力等级为PN0.6 MPa,阀体口径范围DN20~100,适用流体温度-60℃~-250℃范围内多种档次,泄漏量等级有IV和VI两种,流量特性为线性或等百分比。多种多样的品种规格可供选择。
      ·底进侧出,流路简单,阻力小,阀体容量大
      ·双导向,阀工作稳定性好
      ·可调范围大,固有可调比50
      ·波纹管密封对移动的阀杆形成完全密封,堵绝流体外漏
      ·采用浮动套连接,安装方便
      ·浮动套安装型
      ·温夹套,用于流体冷却后易结晶、凝固造成堵塞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