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我公司生产线用的是S7-300 315-2DP CPU。原先型号是2AG10的,由于CPU接口存在问题,不能在线监控,现在更换上新型号2AH14 .由于编程软件较旧,硬件组态时没有最新型号的2AH14 CPU。因两款CPU都是315-2DP的,所以就直接把储存卡移到新CPU上使用。在线监控时硬件有提示型号不符,但能正常使用。现在开机使用发现情况有点特别啊。
1、由于生产线上有很多的矢量控制器,在操作台上都有两个加减速调节旋钮,也就是两个输入点(不是电位器调节)。在程序中是加速或减速点接通时,对应速度值相加或相减一个数。原先按加速或减速时,触摸屏上的数据可以看到是以0.1M/Min的速度变化的。但现在发现速度的变化很快,按一下加速或减速后,速度往往要变化1~2M。根本无法进行精确调速。(放开旋钮后,数据带有惯性的往前冲。)
2、主要张紧轮上都带有机械抱闸装置,程序控制是根据对应电机停止后有2-5S左右的延时,再启动机械抱闸装置。现在只要电机转到停止状态,机械抱闸立即将张紧轮锁死,造成生产线的冲击很大;
3、后来从组态上修改了PLC的型号,并且在程序中也将加减速时的数据调节小了,延时时间也增加到了10S,但检测发现表现与前面一样。

从上面两个问题来看,由于程序没有更改过,不知道是不是和由于两个CPU的型号(批次)不一样造成的?总感觉新CPU的刷新速度比旧的快。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如何调整?

网友A:
更换cpu后必须重新组态,而且组态时cpu所有的点数有时不能全部替代更换,小弟也是初学,一点建议……呵呵

网友B:
这个是好是比较深的问题了,要在线监控才知道什么回事啊

楼主:
其它I/O点的输入与输出情况都动作正常。只是感觉动作的速度快了。特别是有矢量控制器速度值,延时的这类输出或运算的快了。

网友C:
那可能是参数丢失了,建议保存程序,重新组态,再下载.

楼主:
但是把程序卡插回原来CPU后(组态更改回来了,不更改组态无法运行。)运行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那是原来的组态信息和运行程序存储在老CPU的存储器上,换了CPU后第一次运行PLC会从存储卡上读取运行程序,但你的新CPU存储器上没有以前完整的组态信息,会导致一些自定义的数据寻址失败而丢失,而原来的IO信息可能原本就符合默认的地址编排顺序,所以IO点反而显示正常.

网友D:
只有重新组态   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