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作用

楼主(2012-04-25):
设备上新安装了3个电抗器,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每相窜入一个电抗器,共3个,请问这能有什么作用啊?而且我发现,在变频器输出电机动作时,电抗器有磁力,接入的线缆也抖动,这正常吗?

楼主:
不好意思 有点急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正常,滤波

网友B:
在变频器输出端装,主要是补偿长线分布电容的影响,提高输出高频阻抗,减低高频漏电流,抑制输出谐波电流,能保护变频器,减小电机噪声

网友C:
线动看看线是不是细了,电抗,滤波,也能降低电磁干扰,电抗的特殊结构电流不会突变,慢慢升上去的,多看看电工书介绍变压器,电感,电容原理的就知道了,

网友D:
呀,电抗器一般都装在变频器的进线上的呀,现在咋的装在出线上了,
那么电抗器装在变频器进线上的作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呀,电抗器一般都装在变频器的进线上的呀,现在咋的装在出线上了,
那么电抗器装在变频器进线上的作用呢???

大功率远距离的话还要用三个呢,直流部分还要加直流电抗,输出远的话还可以每隔一段距离都要加一个的,有什么奇怪!

网友F:
搞干扰的

网友G:
加了它,系统中的PLC等敏感器件受到干扰的程度减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在变频器输出端装,主要是补偿长线分布电容的影响,提高输出高频阻抗,减低高频漏电流,抑制输出谐波电流,能保护变频器,减小电机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