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变频器控制电机设定为恒转矩模式,正常情况下打在反转给一个反向力矩,但并不需要它转动,所以设定它的反转速度设为零,正转无所谓设到50HZ,在手动状态下要求正反两方向都可以以爬行速度转动,这样,在手动情况下使用第二功能端子接通,第二电机功能设为速度模由于基础设置设的最低频率为0,所以还要接通多段速低速端子,给出一个较低的速度,但在自动模式下这两个端子是不接通的,应该只运行在第一模式(恒转矩模式下),但在实际测试中自动时电机反转仍有速度,但是速度较低,并且噪音增大,在转动中如果用手盘动电机它会按你盘动的方向运转,不知道哪出了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人为的设定一死区,死区范围:-1HZ~1HZ之间,也就是当频率在-1HZ~1HZ,变频不会转,只有偏离该区域,变频才会转动。

网友B:
多段速低速端子有没有接在自动/手动开关上,打在自动时,这个端子要断开

楼主:
多段速与RT(第二功能)并联,当打自动时第二功能在旋钮上是被切断的,并且用表量也确实自动时没有信号。

网友C:
(但在实际测试中自动时电机反转仍有速度,但是速度较低,并且噪音增大,在转动中如果用手盘动电机它会按你盘动的方向运转,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正常情况下打在反转给一个反向力矩,但并不需要它转动,所以设定它的反转速度设为零)      看变频器频率,,,,,,,,

网友D:
你这个系统,是带编码器的还是无编码器的呢?如果是无编码器的,完全可能这样,因为在转矩控制模式,电机必须要有转速(一个初始的转速),否则电机一开始运行不知道转子的位置,会出现运行异常。如果有编码器,这种问题就不应该了。因为电机转与不转,在什么位置,编码器会反馈给变频器这些信息的。

楼主:
没接编码器

网友D:
是没有编码器,还是有编码器没接?如果没编码器,最好接编码器再试试。

网友E:
跟编码器有关?

网友D:
当然,对于矢量控制的转矩闭环控制,需要编码器才能在低速时有效,否则,就要把转速转起来,超过10%以上的额定转速,闭环转矩控制就有效了。道理前面已经讲了,这里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