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东元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7.5KW变频 开几分钟就跳过热 散热风机是好的 散热片没有灰尘 跳过热机子外壳也不是很热。是那里问题。

网友A:
与电机不匹配?

网友B:
检查温度检测电路。看看是不是误报了。

网友C:
看看显示的代码,然后查手册!!!

网友D:
应该是输出模块方面元件问题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模块的镙丝有点松了 装紧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