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本人最近刚刚接触张力控制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问题是这样的,用一个三菱张力控制器,通过变频器(4到20MA)来控制电机。我该在张力控制器上设置那些参数?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A:
你要先校张力检出器,要校最大和最小,在设置张力和电流的比例就好了,如果停机有需要保持张力,变频还要设置下限频率。
N年前用过这东东,不知道现在的咋样了,这家伙用在纸处理方面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