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请问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到底能不能接熔断器?还是将二次线圈一端接地?

网友A:
一端可以接地,但是任何一端都不可以不可以接熔断器的。

网友B: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不能开路 会有很高的电压 是不可以接熔断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端可以接地,但是任何一端都不可以不可以接熔断器的。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不能开路 会有很高的电压 ,不可以接熔断器的,要接地。

网友E:
电工基础就学过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可以开路,电压互感受器二次侧不可以短路。

楼主:
哦,谢啦,忘得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F:
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能开路,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不能装设熔断器。
正常运行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负载主抗很小,接近断路状态,铁芯中的磁通也很小,当二次绕组开路时,一次电流完全变成激磁电流,铁芯磁通急剧增加。由于磁通经过零值时的变化率很大,损坏仪表危及人身安全。铁芯损耗增大,发热损坏绕组绝缘。剩磁增大影响TA测量的准确。

网友G:
好好学习电工基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运行,所以不能装断路装置!
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运行,所以必须装设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