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扇调速器问题

楼主(2012-04-26):
这种调速器的进出线有没有特别要求,是不是正反接的话就是1到5档风速就是1档最大和1档最小的区别?

楼主:
补充说明:黄色线初有个接线端子,另一个接线端子在右上角(红线盖住了一点)

网友A:
正反接都一样!

网友B:
去年我买了一个你这个不一样啊,只有一进一出的

楼主:
那个电容是出来5根线啊,3黑1红在一排,1黄在另一排

网友C: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是利用电容的大小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