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维修

楼主(2012-04-26):
家用电风扇不转了,如何修理,用万用表怎么测线圈是否烧了(2个线圈)

网友A:
用欧姆档分别测两个线圈,如果电机坏掉其中一线圈会断路。

网友B:
呵呵;如果是一般的,就买新的吧;

网友C:
买个新的50元,修一下,如果我收费的话,最少要100元起。

网友D:
家里电风扇,这玩意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E:
看看电机方面的维修就知道了!

网友F:
单相电机一般分两种起动方式,一种碳刷式,一种电容式,电风扇一般用的是电容式,打开风扇一般有3个线头,其中一个是公共点,用万用表打到电阻挡1K欧,每个线头都有阻值,如果有两个点显示无穷大,那就表示有一绕组烧掉了,一般电动机烧掉线圈,闻闻就知道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热敏电阻烧掉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转子摩擦定子,有一线圈铜线断掉了,建议直接更换电机,就50元左右

网友G:
把万用表打到电阻挡1欧档,测量两个线头,正常应该有十几欧的阻值,如果为0或无穷大,那就是线圈短路或断路。测量电容时拆下接线,打到1K欧档,测量两端,表针会有小幅向右摆动再回归原点。如果无任何摆动就说明电容损坏。呵呵~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