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转轮转速每分钟在50-100转,四个转轮3的0点完全一致,精确为正负0.05毫米,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看似简单的东东,如何做到的

网友A:
如果在同一条线上,建议采用机械转动。如果距离不是特别大,可以用同步带做。
不要动不动就是用电气控制,电气控制在很时候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同一条线上,建议采用机械转动。如果距离不是特别大,可以用同步带做。
不要动不动就是用电气控制,电气控制在很时候很难的。
吴工,经常拜读你的帖子,感触很深,采用机械转动的话,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四个转轮经常需要根据产品的大小来调整转轮距离,采用键轴传动,制造工艺及复杂性可想而知,如果用伺服电机难度也非常大,这个设备其实是用在冲床上,但这个东西采用机械转动,和伺服电机都不容易

网友B:
采用涡轮蜗杆机构,蜗杆设计成滑键式四位滑动,这样驱动的时候能够保证四轮同步10道公差,并且蜗杆设计为多头蜗杆保证转速和速度控制。1T6的精度,模数不要太大,工艺要求就不说了。以上只能保证四个轮子同步和公差,无法保证工件的输送过程中的跑偏,因为对于位置公差要求严格的工件进给必须是线性的进给,不可以用传动输送,传动输送只能用于二自由的输送,因为棍子两端的直径公差,棍子的中心线和进给轴线的垂直度公差,轴承公差等等都是跑偏的主要因素,即使1T3的精度也根本无法控制跑偏。另外如果是金属工件在冲压时会产生应力作用下的位移,这时棍子是无法阻止位移的。

网友C:
难度大啊,我们送料机也不能说5丝啊,连续必须加放松,消除累积误差,叫模具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涡轮蜗杆机构,蜗杆设计成滑键式四位滑动,这样驱动的时候能够保证四轮同步10道公差,并且蜗杆设计为多头蜗杆保证转速和速度控制。1T6的精度,模数不要太大,工艺要求就不说了。

昨天通过“吴工”提醒,也是想的这个方法,不过没有考虑的这么详细,更没有精度的范围,通过您提供的精度参数,非常感谢,会以这个精度为参数来考虑设计方案

网友D:
同步带也可以调节距离的。增加过渡轮

网友E:
4个轮子精度要求0.05毫米,老老实实用伺服电机吧,同步带否认得远远的

网友F:
用伺服应该是没问题,见过6色印刷机用伺服同步的,那个的精度也是很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也可以调节距离的。增加过渡轮
非常正确

网友G:
很好的帖子学到很多知识,很专业呀,老师们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也可以调节距离的。增加过渡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伺服应该是没问题,见过6色印刷机用伺服同步的,那个的精度也是很高的
好眼力,這個確實是印刷機的同步設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伺服应该是没问题,见过6色印刷机用伺服同步的,那个的精度也是很高的
好眼力,這個確實是印刷機的同步設計
那就用伺服呀,我是去年在广州的包装印刷展上看到的6色机用伺服,那个是印滚筒塑料的,单张纸胶印机(对开)只是听说过。

网友I:
这个好要考虑检测系统吧,印刷还要保证左右。

网友J:
这个貌似还不是很复杂,松下贴片机6个贴片头一组共用一根齿轮皮带,一个马达控制两根皮带,也就是说一个马达控制12个贴片头,人家那精度貌似还行吧。感觉精度和数量都不够?SIPLACE的CP20有20个贴片头,单独的DP马达和DRIVER,绝对符合你要求。

网友K:
同步带传动可以通过张紧机构调整实现轴距之间位置的变化,而且调整的距离不小呢。这个机构我也见过。但没什么研究。机械这块懂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