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公司有一台国产立加中心,M70系统,昨晚出现Z轴伺服报警,报警代号:S01-003C,系统显示是回生电阻警告,报警复位后机器又能正常运行,一两个小时后又出现报警,反复如此,回生电阻正常,查来查去查不到原因,请求版主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原因查出来了,更换了驱动器,后拆下回生电阻箱盖,原因就是机箱钣金设计缺陷,机器颤动引起回生电阻排碰到松动的箱盖上造成短路,干脆拆下箱盖不装,再没有发生故障报警。

网友A:
“回生电阻排碰到松动的箱盖上造成短路”,伺服报警,报警代号:S01-00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