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接触不良问题是导致设备稳定性能最大危害之一,特别是电动机继电器控制回路,能导致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转接触不良的点有时候会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小弟刚入行不久,遇到这种问题有时候不知道从哪下手,很头疼一般这种情况正常运转时,会突然停止,电脑上PLC也报不出任何故障,接着开机就能正常运转,不久又停,间隔时间时间也不规则有时候几个小时、几十分钟、一两天。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每条回路电压都够、电阻档每条回路还都通。
请问有经验的老师您对待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有什么快捷有效的法子没?小弟期待您的回答!

楼主:
顶一下   期待高手

网友A:
不知道你们的是漏电还是空开跳·可以考虑哈换换跳掉的空开或者漏电·前提是你能确定没有短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的是漏电还是空开跳·可以考虑哈换换跳掉的空开或者漏电·前提是你能确定没有短路的现象

用的是空开,大多数接触不良和空开没有关系不用换。大部分这种情况都是出现在皮带机上,现场环境不是很好铁矿粉比较多,这也对现场设备维护造就了好多麻烦。现场的拉绳、跑偏一条皮带上有10拉个,接头比较多都是直接拧到一块的包上胶布。时间一长就容易出问题。真要是断路或短路还都好说用表还能测出来,有些故障就是虚接造成接触不良、或者是按钮触点进去灰尘导致接触不良。有的地方环境确实挺恶劣。再有就是由于日常工作不注意电焊、气割直接焊穿线管子造成电缆烫伤破皮。当然还有老鼠在电缆沟咬伤电缆,这个也不能排除虽然装有电子猫但作用也不大。
这种故障也很明显就是一个点或几个点有虚接的地方,很明白,但是所有的点或电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怎么样才能快速准确的找到,这才是关键所在! !!!
期待高手的到来!!!!!!!!

网友B:
“接触不良”故障,属于电气软故障,所以要把电路分割下来进行检查,查接线端子排螺杆是否松动,线头是否已断但还碰挂在接线柱上,用绝缘棒轻轻的碰下电线,看是否松动,还就是接线固定处是否氧化等。用表测量电压及电阻、最好就是在故障回路串联电流表,这样就能一目了然看到电路回路电流读数的反应。查接触不好故障(软故障)一定要心细,要有正确的逻辑判断思维。

网友C:
接触不良的地方温度一定比较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试着去找一下

网友D:
根据3楼所述,现场情况具有特殊性,处理该类问题,现场经验可能很重要;
4楼所述一般方法,亦可参照。

网友E:
1.把床搬到机床旁边打地铺,日夜监控。
2.发现接触不良,千万不要关机,保持现场,不要碰任何线路,然后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检查
3.冷静分析,把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总结一下。

网友F:
看哪路出现故障先査哪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把床搬到机床旁边打地铺,日夜监控。
2.发现接触不良,千万不要关机,保持现场,不要碰任何线路,然后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检查
3.冷静分析,把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总结一下。

老师太敬业了,但是确实是个好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故障,属于电气软故障,所以要把电路分割下来进行检查,查接线端子排螺杆是否松动,线头是否已断但还碰挂在接线柱上,用绝缘棒轻轻的碰下电线,看是否松动,还就是接线固定处是否氧化等。用表测量电压及电阻、最好就是在故障回路串联电流表,这样就能一目了然看到电路回路电流读数的反应。查接触不好故障(软故障)一定要心细,要有正确的逻辑判断思维。

好贴

网友G:
接触不良肯定时好时坏,在故障时不要乱动,把握机会认真检查。
针对以知故障判断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重点检查。1项1项排除。要细心耐心。确认1项排除1项坚持到底一定胜利。

网友H:
这个属于软故障,很难解决的,最好加一个指示灯逐级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属于软故障,很难解决的,最好加一个指示灯逐级排查!
加指示灯的作用是什么,能说明白吗?

楼主:
吉祥如意666:向 xq09181 提问: 接触不良问题是导致设备稳定性能最大危害之一,特别是电动机继电器控制回路,能导致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转接触不良的点太多,一般这种情况正常运转时,会突然停止,电脑上PLC也报不出任何故障,接着开机就能正常运转,不久又停,间隔时间时间不规则,这种故障也很明显就是一个点或几个点有虚接的地方,但是所有的点或电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怎么样才能快速准确的找到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期盼咸老师回复!谢谢! 2012/4/28 11:23:25

xq09181:你好。这种偶发性、随机性故障的发生,有时确实令人头疼。 1、可以想点办法,使故障“常态化”,以利检修。如轻轻拍打相关部位,可令故障产生“频发”表现,增加检修的方便。 2、以简单的起、控制线路为例。接触器线圈的供电回路中,有停止按钮常闭接点、接触器常开自锁接点。在运行中可用导线直接短接停止按钮接点,如拍打中,“频发故障”不再出现,即可确定接触不良的根源系停止按钮不良所致。 2012/5/3 15:00:23

xq09181:3、如果将两个接点都短接掉,故障依旧,或故障的发生与拍打无关,应考虑是否由电网污闪原因,使接触器瞬时掉电。因而也不能忽略对电网本身的检查。 2012/5/3 15: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