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频器质量

楼主(2012-04-26):
最近我修理一台神源变频器,来的时候故障现象是输出不平,其中一相相差50V,换光耦A3120,后级阻容元件相互代换都没有改善,量A3120输出相差1V,最后把光耦输入两相上下桥调换还是不平,最后确定CPU板本身输出都不平,它的电路是CPU板单片机直接到A3120,国产变频器CPU输出有很多不平,如春日,安普,但像这台差的太离谱了

网友A:
我也修了很多变频器,你这个问题还是驱动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说国产机不行,是你的技术有问题。
不信的话你换CPU板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B:
国产知名品牌的话,还是做得可以的。。。

网友A:
神源机子我有接触过几台,感觉体积比较大,做工一般,三防做的也不是很好,端子还比较小!

网友C:
国产变频器大都是山寨货

网友D:
国产变频器质量可以了,即使进口品牌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神源好坏和国产变频器好坏  之间有关系吗?

网友F:
那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神源好坏和国产变频器好坏  之间有关系吗?
没错,不能以一概全